自动返航,请各位神仙聚聚。

楼主(2013-08-25):
本人在市区,一直不敢超视距飞固定翼,所以一直没有用过自动返航,怕回家位置不准确,请用过飞控自动返航的各位说下:1、你用的什么飞控2、自动回家一般与设定的家的位置误差有多少。3、返航到家后是什么状态,自动盘旋吗?半径有多大?。

楼主:
顶一下,别就这么沉了。

网友A:
GPS的准确度你不需要怀疑。空中无遮挡,卫星接收条件很好,误差最多10米。
问题就在于你的飞控能够正确的控制飞机转向,控制高度。只要是往家飞起来了,就没有大问题了。
固定翼到家一般都是盘旋,直径看飞控了。

网友B:
自动返航到能看到飞机就行了

网友C:
楼主还没有用飞控飞FPV吧?
买一飞控,然后在200-300米范围内把功能都试一遍就解决你说的问题了。

网友D:
本人用apm 载机好小子1400 gps是ublox 6h(据说误差在两米内)
切换RTL飞机自动回航(关控时也自动回航),飞机到设定home点以半径为30米盘旋 等待下一个指令。apm可以设置盘旋的半径和回航的高度,很好使的!

楼主:
又飞了一次,因为在市区,还是没有勇气切返航。

网友E:
楼主飞固定翼即便是带自动返航最好还是不要在市区飞,出了问题就麻烦大了。虽然带飞控,我都是到郊区没人的地方飞大飞机,只有飞f3p机时才在市区广场或者小区里飞。

网友F:
飞宇FY-41AP精准不好说,但肯定是头顶盘旋,高度不低于50米,我用的天行者2013和死胖子,根据飞机性能设置的盘旋半径为80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