围观S800输出曲线、求解炸机原因!

楼主(2013-08-25):
配置简述:S800+EVO力臂+WKM+金属IMU+减震套件+Z15G+GH2+DUPU10400mah+柏通1.5W发射=7.1kg;
飞行环境:海拔1400米,微风,收星14颗,气温28度;
故障现象:飞场试飞一块电,10分钟,一切正常。详见附图曲线。
              再飞,时间3-4分钟,肉眼观察姿态基本正常,但声音有异常.....详见附图曲线;
              连续再飞(没有观察出上次飞行有异常),时间不到1分钟,高度约5-6米,掉高+巨烈晃动=约1米高炸机,损失浆一只....详见附图曲线;

求解问题:1、7.1kg是否超载?(全配置无法再减重量了!);
              2、M1-M6平均输出31.5是否正常?(其它模友上图好象只有30)
              3、从输出曲线看出现故障时都是飞行中后期,输出曲线在35刻度线出现削波(意味着超过了电调的最大输出范围),是不是意味着因为电调、电机过热导致效率降低,进而尽管电调加大了调控幅度,依然不能维持姿态平衡,进而失态炸机?
              4、最后、最关键的问题是:到底是因为超载的原因呢?还是飞控的原因?

上图:

正常试飞时的输出曲线

第二次飞行,曲线异常,但未炸机...

第三次飞行,升高约5-6米,掉高+巨晃=炸机

网友:
楼主能不能iosd数据发我一份学习一下?谢谢
16788179@qq.com

网友:
电池没问题?

网友A:
我感觉是电池的问题。。。我飞得很正常的飞机,用dupu炸了几次,晕死。。。

网友:
明显是电机超载了

网友:
我也求个iosd文件来试分析下,tewei27@163.com,谢谢

网友:
告訴大家 你的"感度值" 作參考

网友:
楼上怀疑感度太高?

网友B:
大疆的在哪里,出来分析一下嘛。

网友:
跟我的炸机曲线几乎一样。

网友:
先顶,,再看。。。 再 发 言。。

你说:::"但声音有异常.....详见附图曲线"  。。

从曲线看:显然是 飞控 在 大幅度 调节各个 马达。

似乎有那么个推理:电调 超温,输出自动减,于是
飞控就 只好 乱调节。。。感度 也许 偏大了些。

网友C:
连续飞的定义是什么?中间没有让电机电调降温?飞完一次之后有没有去检查电机电调的温度?是不是烫到不能用手碰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感觉是电池的问题。。。我飞得很正常的飞机,用dupu炸了几次,晕死。。。

感谢djiwookong的提醒!

初步分析结论:95%的可能是DUPU10400电池故障。详见附图(电压曲线与输出曲线分析图)

综合分析结论:1、海拔1400米,起飞重量7.12kg,本身已属于S800 的负载上限,安全飞行必须有充沛的电力保障(也是各力臂输出偏高1.5左右的原因),实测故障电池其中一芯已降至2.8V(落地电压),其余各芯3.7-3.8V,负载时总电压只有18+V。因此掉高+巨晃=炸机就成为必然!!
                    2、DUPU10400mah电池共购三块,其余两块正常,一般飞行测试至少9分钟,而故障电池全部工作时间不足5分钟。所有证据全部指向:DUPU10400mah电池有瑕疵!!

楼主:
郑重提示各位:电池呀!电池!以前买过4块DUPU2200电池,两块出现过电芯严重不平衡的问题,返厂保修好了,10400mah的电池先购了一块,感觉确实表现不错,所以又购两块,没料想到还是栽在它身上了,还是电芯严重不平衡的老问题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大疆的在哪里,出来分析一下嘛。

初步分析结论已有,证明与大疆飞控无关!

网友:
嗯,安全第一啊,从飞黄那里买的电池不会有问题吧。

网友:
看过楼主数据,FLY122.DAT WKM炸机这次明显电池电压下降异常。原因这里不分析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连续飞的定义是什么?中间没有让电机电调降温?飞完一次之后有没有去检查电机电调的温度?是不是烫到不能用 ...

是的!温度约70度,手能持续摸差不多30秒...

网友:
单独上个电压曲线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