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入手天8X!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!

楼主(2013-08-25):
1,天8和天九除了差一个通道外还有什么区别呢?
2,天8的72的高频头和天6的6通72的接收能连接吗?
3,有用过的前辈能评价一下天8吗?!

网友A:
我在用天8x,赶脚还是不错的,我用的是2.4G版的,72的就不晓得了

网友B:
这些都不是事。最主要的是他可以换高频头,这才是卖点

网友C:
买天9,现在是2代,不用以后买了天8后悔。

网友D:
T8X 我的选择
够用 不后悔 其他不说 说多无益

网友E:
不缺那一两百就直接上9吧,我也准备换9了,一步到位,免得以后还要换

网友F(2013-11-25):
小手一抖,拿分就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