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~~~NAZA PMU gps接口很松,求解决方法

楼主(2013-08-25):
如图红圈,这个接口很不牢固。。。

网友:
打点热溶胶就好了,淘宝上有,大概一元一根。。。

网友:
按照下圖做,如還是太鬆再打膠補強~

楼主:
谢谢3楼的图片

网友:
看来设计有考虑不周之处!

网友:
同意3楼方法。

网友:
按照三楼的方法,进行包皮切割。

网友:
切割插的深就可以免除后顾之忧,我的V2割了还打了胶。保险。

网友:
包皮环切术3楼已有图片就不再赘述了

楼主:
感谢各位大大热心支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