泡沫胶粘合要几个小时才会干

楼主(2013-08-25):
求教老鸟们.泡沫胶粘合要几个小时才会干?

网友A:
完全干透要24小时。在飞场粘,非关键部位,粘接面大,平整的话,20分钟后可以飞。为防万一,可在外面拉上纤维胶带。注意:泡沫胶打上后,一定要等到抹了胶的地方不粘手了,才能对接,对接时尽量用力,这样会很结实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完全干透要24小时。在飞场粘,非关键部位,粘接面大,平整的话,20分钟后可以飞。为防万一,可在外面拉上纤 ...

答案是100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答案是100分。

谢谢您的评价!

网友:
说得非常好。

网友:
我粘EPP用的泡沫胶水,要12小时左右,正常晴天(25度以上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完全干透要24小时。在飞场粘,非关键部位,粘接面大,平整的话,20分钟后可以飞。为防万一,可在外面拉上纤 ...

明白.谢谢了!

网友:
一个晚上吧

网友:
用黄胶的话  几分钟就会干了。。

网友:
泡沫胶粘合之前要先涂上后等五分钟,再粘接正常情况要二三天才能达到不错的效果.如果一定要全干到胶硬,一个月也不行.我有一个废板上有胶.放在阴处一个多月也沒干,不过沒必要等硬三天就ok

网友:
这个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,通常看产品说明,没有产品说明的话,等胶表面不黏手了就可以对接工件粘合了。

网友:
取决于环境,干燥环境下,和空气有接触干的就比较快,如果埋在内部,注意涂之后放置一会在贴合,否则过了一个月炸鸡的时候你发现里面还是粘手的

网友:
表面干3-5小时 里面全干 最后等上24小时 夏天可能需要的时间要短点

网友:
泡沫胶粘合后十几分钟就干了。

网友:
因气温而异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