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50终于敢翻了。求教点问题

楼主(2013-08-25):
尾巴锁的很直。但是大螺距快速变化的时候甩尾,我怀疑是电池不行了掉转,就两块6s电池用了1年了。求有经验的各位推荐下6s电池。 铂金40没用定速,油门一条直线,v字也不行,g31

网友:
胎死腹中呵呵0 0

网友:
什么情况

网友A:
油门曲线要平缓,锁尾感度不能太低

网友B:
转速低,调高些少转速。

网友:
路过,拿分走人

网友C:
循环螺距8,正负最大螺距11或10,试试…

网友D:
刚开始翻都是掌握不好螺距造成严重掉转的,建议先不忙着换电池,先慢慢练习翻的手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油门曲线要平缓,锁尾感度不能太低

3d模式。一条直线,试过v字也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刚开始翻都是掌握不好螺距造成严重掉转的,建议先不忙着换电池,先慢慢练习翻的手法。

不翻光最大螺距最小螺距来回打,都会甩尾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转速低,调高些少转速。

没有定速100%油门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循环螺距8,正负最大螺距11或10,试试…

就是这样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是这样的

这样还甩尾,要找找原因了!正常都不会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不翻光最大螺距最小螺距来回打,都会甩尾

那你这个就不是动力的问题了,锁尾不行,根本就没锁住尾巴。

网友:
你在G31,性能与手感 ,尾舵手感,集合螺距=>尾舵,參數從150~200都試试,我的是200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那你这个就不是动力的问题了,锁尾不行,根本就没锁住尾巴。

有同感,锁尾有问题。尾桨?

网友:
如果真是要甩尾,先照我的方法去验证一下:抓住机机脚架,举过头顶,推油门到刚好能悬停,让大桨转起来,手来回转动机机让机机来回摆尾巴,会明显感觉到机机锁尾时手转动机机的阻力,左右两边的阻力应该同样大,则正常,反之就不正常。手左右转动机机时中间有个虚位,这个虚位角度越小越好,不超过10度为正常,反之为异常。
做到上述两点都正常了,3D全油门急升急降都不怎么甩尾的。

网友E:
把正螺距调到+9试试还掉转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