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老师想问一下一键自动返航怎么设置

楼主(2013-08-25):
各位老师想问一下一键自动返航怎么设置,我的nezav1感谢

网友:

泡泡辛苦做的视频http://bbs.5imx.com/bbs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637746

网友:
一鍵反航就是三段開關裡面加個,失控反航

网友:
是失控返航,不是一键返航

网友A:
可以在调参软件中,将设置了“GPS-姿态-手动”的那个三段开关,的手动项旁边的下拉菜单点开,选“一键返航”即可。图条显示,会显示“失控返航”。飞行时,不用关控,搬这开关就行了。再接手时,现将开关打到“姿态模式”上,再打到GPS上,就重新接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在调参软件中,将设置了“GPS-姿态-手动”的那个三段开关,的手动项旁边的下拉菜单点开,选“一键返航” ...

好的谢谢!但是我们平时用指南针校准,没有手动模式是校准不了的吗

网友:

引用 楼主:
好的谢谢!但是我们平时用指南针校准,没有手动模式是校准不了的吗

好像是这样的 没有手动不能校正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的谢谢!但是我们平时用指南针校准,没有手动模式是校准不了的吗

不是。一样的!你可以试试,这个我试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