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.2k以下的控选哪款好?纠结中

楼主(2013-08-25):
如题,出了XG7想换控,以下是我觉得还不错的控:
1、FUTABA 6J
2、FUTABA 8J
3、T8FG
4、JR XG6
5、DX7S
我技术不好,对控的要求自然并不高,一般的控的功能对我基本都够用,只要好用、够用、稳定、质量好、性价比高就行,这些控价格差距不是非常大(我说的是二手价),不知选哪款,还望各位大侠指点迷津

网友A:
据我所知 6J和8J都是高压板(遥控器没天线外露),它们的接收机很贵。8FG可以,好多国际高手都用,可以配睿思凯兼容接收机,不贵又是八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据我所知 6J和8J都是高压板(遥控器没天线外露),它们的接收机很贵。8FG可以,好多国际高手都用,可以配睿 ...

接收机都一样价格吧,甚至FHSS的接收机比FASST的价格更低,毕竟是低端制式,兼容接收FHSS和FASST价格差不多,遥控器天线其实就那一根线而已,完全可以内置的,不会影响距离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接收机都一样价格吧,甚至FHSS的接收机比FASST的价格更低,毕竟是低端制式,兼容接收FHSS和FASST价格差不 ...

我说的不是距离问题。

网友:
有钱的就T8FG想经济实惠的就天地飞

网友B:
要我就选DX8 或Dx7s 。。。毕竟可以直接玩地平线的东西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要我就选DX8 或Dx7s 。。。毕竟可以直接玩地平线的东西。。。

我也有意dx7s,就是二手好难收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:
T8FG飘过,不会后悔

网友C:
dx7s不解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dx7s不解释

我也中意dx7s或8fg,只是前者难收,后者这价格也难收,只能慢慢等,呵呵,其实入6J都足够了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也中意dx7s或8fg,只是前者难收,后者这价格也难收,只能慢慢等,呵呵,其实入6J都足够了

买全新的拉,dx7s绝对值得拥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买全新的拉,dx7s绝对值得拥有

呵呵,全新的卖二手赔的厉害啊,收二手的实惠些,耐心等等就好,反正不急着用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