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机飞行报告

楼主(2013-08-25):
入魔30天,一直潜水并配置了自己的机器,之前遇到些许问题,感谢广大模友不吝指导,已经飞了几十个起落,简单说下配置及感受
载机端:XA650pro机架及原装动力(换SIGMA1147碳纤桨,自己配平衡),NAZAv2+GPS,狗思,黑狗3,IOSD,DJI图传配蘑菇天线,6块电池(10000mah2块,5800MAH2块,5000MAH2块)
地面端:T8FG,7寸屏,DJI图传接收机配14DB平板天线,2200MAH3s电池供电。

上述设备,用10000MAH电池起飞重量2600G,航线时间23分钟,用5800MAH电池起飞重量2300G,航线时间17分钟,最远飞行距离1.2KM,最高高度600m。
但发现站在外面或者坐在外面太晒,最终想实现坐在车里远飞(4km以内)的效果,有头绪但不知道具体怎样实施,遂请教各位高手:我想加433EZUHF数传(质量好稳定,不怕花钱,就怕凑活事炸鸡,这样损失更大),天线换23DB,加AAT跟踪云台,但问题来了:
1、T8FG能不拆控不焊接直接加EZUHF不(动手能力差)?或者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坐在车里增程?。。。
2、控的发射端和图传的接收端需要放到车顶,得用延长线,不知道有影响不?
3、有没有不用AAT云台+平板天线的省钱方法,用哪种全向图传接收天线?
感谢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!

上图JJ及控

电池

拍摄

网友A:
4旋翼还想用AAT,我曾经用过效果不咋样,AAT带不动23DB的平板,用23DB云台会抖,

网友B:
我觉得还是先解决充电太慢的问题,再熟练的练习飞行两个月再解决这些也不迟,毕竟剩下的东西只要肯花钱都是简单的事了。

网友C:
EZUHF有FUTABA的方形教练口接线,不拆控不焊接。
馈线只要是质量没问题就没什么影响的。
想远距离就得定向天线,要是不想用手转天线就只能AAT了,如果距离要求不高就蘑菇天线呗。

网友:
我也在用EZUHF  FUTABA的控直接用  JR要改插头

网友D:
帮顶。好飞机,看着就好

网友:
玩大了,多旋翼要飞那么远干嘛

网友:
很好很强大!!!数传电台玩固定翼fpv更爽,比多旋翼爽

网友:
纯玩的话 还是别飞远迟早是个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EZUHF有FUTABA的方形教练口接线,不拆控不焊接。
馈线只要是质量没问题就没什么影响的。
想远距离就得定向 ...

谢谢!还有点不太理解:换了ezhuf是不是对应飞机上的接收机也得换?貌似是8通道,不知道我这个适用不?还能能用sbus直接连飞控吗?
另外插上后t8fg本身的2.4g信号还输出吗?

这个天线可以用馈线加长放置到车顶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觉得还是先解决充电太慢的问题,再熟练的练习飞行两个月再解决这些也不迟,毕竟剩下的东西只要肯花钱 ...

额。。确实充电很慢。。主要是对pl8不太了解 快速充电对电池寿命怎样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帮顶。好飞机,看着就好

过奖过奖:)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!还有点不太理解:换了ezhuf是不是对应飞机上的接收机也得换?貌似是8通道,不知道我这个适用不?还 ...

得用EZUHF的配套433接收,8个通道的接收,应该是没有S-BUS输出。直接插上教练口,控的开关都不用开,此时遥控器的2.4G发射机是不工作的(不工作当然也不耗电),只是将信号从教练口传给EZUHF。
可以用馈线连到车顶上。

网友:
充电器不行啊 ~~LZ

网友:
算是四旋翼的顶配了

网友:
充电器有待升级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额。。确实充电很慢。。主要是对pl8不太了解 快速充电对电池寿命怎样?

换PL8吧。
楼主用狗思飞FPV,真够奢侈的。

网友F:
风景不错,什么地方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换PL8吧。
楼主用狗思飞FPV,真够奢侈的。

主要是dji的产品可以直接接。。。省去了自己diy,动手能力不强,怕炸鸡损失更大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风景不错,什么地方

海南岛,改天等蓝天白云的时候排些震撼的!

网友G:
充电确实慢,看看电池支持5C充电不,支持的话,果断换PL8吧。
上个视频来看看呢。

网友:
这配置,口水一地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4旋翼还想用AAT,我曾经用过效果不咋样,AAT带不动23DB的平板,用23DB云台会抖,

有点抖正常,不过效果没问题,就是用一般的平板也可以几公里呀。。。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充电确实慢,看看电池支持5C充电不,支持的话,果断换PL8吧。
上个视频来看看呢。

A6支持8A充电,呵呵,快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A6支持8A充电,呵呵,快

8A充3S 2200的或许还凑合……快的意思是,5000毫安的电池最多10分钟能冲好……

网友H:
兄弟,我昨有点不太相信呢,我也是XA650 pro,原装动力,装狗思
6200的电池,3.5V报警就下来也只能飞13分钟,下来后有3.7V左右。。
1万的没试过,你说的5800能飞17分钟,报警电压多少呀??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兄弟,我昨有点不太相信呢,我也是XA650 pro,原装动力,装狗思
6200的电池,3.5V报警就下来也只能飞1 ...

是负载13。8 而且航线慢慢飞 如果按照最快速度24m/秒的话 那到不了

网友:
确实充电很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主要是dji的产品可以直接接。。。省去了自己diy,动手能力不强,怕炸鸡损失更大。。。

出来飞,哪有不炸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