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50炸了,炸的爽,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

楼主(2013-08-25):
去飞场前拍的,心中暗念:希望今天平安
航线飞的蛮爽的,不知哪根筋搭错了切3D翻跟头,陀螺感度低了翻的时候尾巴飘了再翻正的时候已经不知所错,爽炸

损失大桨/3轴/尾管/冰人尾桨夹中联和蟹钳/舵机连杆/尾扇齿/脚架

网友A:

是不是拍遗照的原因,哈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拍遗照的原因,哈哈

应该不是,个人原因,老老实实飞航线就不会炸,遗照只是个传说

网友B:
炸了也爽!花钱修好就是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炸了也爽!花钱修好就是啊

炸的时候比飞的时候还爽,感谢肾上腺素给我带来的快感

网友:
多炸炸心里就没阴影了

网友:
爽?
你喜欢啊,预祝修好首飞秒炸

网友C:
这个450是有副翼的,用三轴陀螺吗,这个爽炸损失都很大的啊,修好精度都会差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450是有副翼的,用三轴陀螺吗,这个爽炸损失都很大的啊,修好精度都会差了。

只用锁尾陀螺,损失5.6十元不大.仔细检查把坏的都换了就好了

网友D:
炸机是爽啊,炸完之后就是痛苦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炸机是爽啊,炸完之后就是痛苦啊

痛苦的是发现家里的配件没有还要去买

网友D:
哈哈哈,是啊,又得花大把的钱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哈哈哈,是啊,又得花大把的钱

这个是必须得承受的

网友E:
翻之前应该试一下锁尾,就是很多人都喜欢做的那种大幅度螺距弹跳,这样如果不跑,翻着才安稳。好吧,慰问一下,祝下次成功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翻之前应该试一下锁尾,就是很多人都喜欢做的那种大幅度螺距弹跳,这样如果不跑,翻着才安稳。好吧,慰问一 ...

谢谢指导。单飞没经验

网友:
这个一定要顶,450炸了。

网友:
修好继续哈

网友:
我每次飞都会炸的,哈哈就是小炸。各种原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