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坑太深,想改CP主电机,但是有个问题不懂,请高手指点

楼主(2013-08-25):
我的CP用无刷悬停只能3  4分钟,黑金电机。不知道怎么回事,电池新的。
还是决定换回普通电机,今天用美嘉欣的F47电机试了下,悬停没问题,而且还是无刷飞过之后的电池还能飞3分钟左右但是美嘉欣这个电机也要15块一个,感觉还是贵了点
在X宝看到一个电机,可是电机后面没有电路板,所以来请教,电机后面那个电路板干啥的?没有的话能飞吗?

网友A:
把主桨加长试试    你会笑的

楼主:
还有尾电机大家可以去X宝搜7MM空心杯电机,2块多一个吧,选用1MM轴心的,然后买美嘉欣的尾翼,1块钱一个,嘿嘿,比华坑省不少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主桨加长试试    你会笑的

什么意思呢?不懂,还望详细说明

网友B:
电路板消火花用的,用空心杯悬停时间长

网友:
电路板有个电容。去掉电路板自己焊接也行的。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什么意思呢?不懂,还望详细说明

升力增加了。。

网友D:
LZ的电池多大容量的?我换了无刷,原配的电池都能玩5分钟。而且线性超好,不是有刷可比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LZ的电池多大容量的?我换了无刷,原配的电池都能玩5分钟。而且线性超好,不是有刷可比的。

350  400的都有,悬停都不会超5分钟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升力增加了。。

但是桨大风阻也大了,对电机负荷大,电池用的更快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路板消火花用的,用空心杯悬停时间长

消火花什么意思?是碳刷那的火花吗?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消火花什么意思?是碳刷那的火花吗?

对。一般   简单的会加个电容,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对。一般   简单的会加个电容,

但是还有一条线焊在电机外壳上的呢,那个是什么作用?
还有,如果不加小电路板直接用上不会对CP主板有影响吧?

网友:
那个电容是消除电磁干扰的。不要这块小电路板也一样用,2.4G抗干扰强。

网友:
涨姿势了

网友:
400MA的电池能玩7分钟,我测过。还有无刷可以一直玩,不用怎么休息。我常常都是连玩10块电,中场不休息才过瘾。玩了无刷就不想要空心杯了。要不要我推荐一套无刷动力?

网友:
双无刷X宝两百多

网友F:
主浆加长了,升力也提高了。但是主电机更热。飞行时间更短。相对来说都一样。只不过稳定一些……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主浆加长了,升力也提高了。但是主电机更热。飞行时间更短。相对来说都一样。只不过稳定一些……

有进步,继续努力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有进步,继续努力

谢谢C少大哥赞扬!我会继续努力的,有机会去广州看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