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5.8G图传的实际测试距离到底有多远呢,

楼主(2013-08-25):
这两天刚收到图传,我就急着测试,5.8G 2000MW,天线是原装天线没有改动,刚开始从头顶网上垂直上升,大概到了250米左右的时候就没信号了,而且在这250米的距离里图像传输断断续续,越高图像越不清晰,而且越闪烁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所以想请教下你们的图传也是这样子的么。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。在这里先谢过了。或者说是不是需要什么天线才可以更远呢,案例说2000MW的应该2公里都没问题,请教了!!!!!!!!!!!!!!!!

图传是在模型E族哪里买的。

网友:
200mw就可以稳定1000米了……

网友:
我的创兴科 5.8g 200MW 图传配合原装天线 ,实测 水平距离 600米,发射高度约20M。发射在桥上,拿着接收跑,途中多次黑屏!

如果是在头顶上转的话,曾经高度超过200M就会出现黑屏现象,到300米黑屏现象加剧,但还是会有图像,我就没敢继续爬,就下来了。

这些东西要么他们的磁场环境好,要么我们买到了假货/次货!

网友:
2000毫瓦,,5.8G的有这么大啊

网友:
虚标吧。垂直正上方信号当然不好了。

网友:
我100MW都跑1公里远了,1W的5.8G垂直爬高1200米不闪.

网友:
天线的方向有没有讲究?lz的是200mw不是2w吧

网友:
天线上部是信号很少的 越高信号越烂  所以不要再头顶盘旋

网友A:
楼主的通道号应该没调, 直接就飞了

你都调到8通道试试

网友B:
我的比你好烂!!!!在屋里测!!!隔两间房了花屏!!!所以现在反厂了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的比你好烂!!!!在屋里测!!!隔两间房了花屏!!!所以现在反厂了!!!

5.8G多少w?穿墙本来就不是5.8的强项啊,我遥控车fpv隔两堵墙也不行了

网友:
5.8g 100mw 的, 接收使用平板天線, 暫時有1.2km 遠, 高100米

原裝3db 接收天線, 200米閃屏...

想遠的話一定要用平板天線啊

网友:
大哥,天线指向方向的信号是最差的,您垂直往上升不知道天线是怎么放置的,要是天线指向天空那信号肯定差啊

网友:
头顶是信号弱了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的通道号应该没调, 直接就飞了

你都调到8通道试试

我试过接收机8频道白搭,,才200米左右,愁死了,。。反常看看吧

网友:
我的5.8g 1w图传,地面拉距430m无压力,超过500m花屏。拉距方式为:发射固定在汽车顶,接收不动。由于道路环境不一样,出入也比较大。

网友:
5.8G的无线信号是超短波,直线传播,理论上,接收和发射在同一平面开阔地距离最远!

网友:
小心辐射啊,高频率5.8g的不如72m的绕射能力。

网友C:
看看老刘的测试贴吧。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749984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看老刘的测试贴吧。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749984

感谢指导。谢谢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感谢指导。谢谢

今天下午我又做了飞行测试,如果使用平板天线,比那个四叶草磨菇头天线的接收距离明显要远,要清晰。建议地面图传接收使用14DB的小平板,而且价格不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今天下午我又做了飞行测试,如果使用平板天线,比那个四叶草磨菇头天线的接收距离明显要远,要清晰。建议 ...

我目前就是用的那种一根天线,我也有更换板式天线,呵呵,

网友(2013-11-16):
我的200MW 用小平板 到过400米

网友:
想飞远,天线都竖着放;头顶飞高,天线横着放。
5.8G 400mW稳定6-8公里,极限10公里左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