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人用过飞...达的无刷电机做动力

楼主(2013-08-25):
38伏735kv30000转左右电机长112mm直径57.8mm轴8mm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=-=好大

这电机马力应该可以的.故计坦克可以上10匹马力,速度与爆发力

网友:
好像是KV值越小扭力越大吧?不晓得无刷用在坦克上低速线性好不好。

楼主:
线性会不好只有加大齿轮比来实现不知得吾得

网友:
800Kv的速度就行了!3万转速这么高了,太高不真实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电机马力应该可以的.故计坦克可以上10匹马力,速度与爆发力

不如上大功率 电动车电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如上大功率 电动车电机

电动车电机应该很大放不了在车上,我做的车比例是1比11.6车架总长是641mm不计炮管。

网友B:
6S车用电调,6s电或者2串电瓶车电池,24乘以800,约20000转,减速到每分钟几十转,应该是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6S车用电调,6s电或者2串电瓶车电池,24乘以800,约20000转,减速到每分钟几十转,应该是可以

如果这样的话车行走的线性会好些,这样不知能不能拉得动一台小车

网友:
扭力够大,的话,线性可以的,可能起停的时候不那么顺畅。拉不拉的动这个就难说,如果只跑公路的话,随便拉动一台空档的小汽车没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