亚拓450 plus DFC 的3GX MR反向

楼主(2013-08-25):
如题,换完KST 115舵机后,机身向左倾时,十字盘不是向反方向倾斜,而是加速向左倾斜。其它两个方向也是一样。控里调反向怎么调都没用。求高人指点!

网友:
不懂帮顶了,楼下回答

网友:
  mr  很简单的   只认一种 方式    亚拓官网有说明书

网友:
是不是  mr安装的方向 反了    按照说明书弄  很简单 调好  就是不容易看的清楚 又是英文又是繁体 还有图片        上个星期 我刚折腾了一番  把450 dfc 的mr  换到 250 dfc pro 上  250的3gx 换到450上。。。

楼主:
3GX MR水平旋转了180度,解决了,但是舵机线插头都跑到机身里面去了,好别扭!

网友(2013-11-05):
引用 楼主:
3GX MR水平旋转了180度,解决了,但是舵机线插头都跑到机身里面去了,好别扭!

我换了215也是这样,控里怎么改都不行,说明书说只能面板朝下,天线向前。你这样装可以吗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