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九2控右侧板下方那个DC电源接口做什么用的呢?

楼主(2013-08-25):
如题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您好
如题:天九2控右侧板下方那个DC电源接口做什么用的呢?
答:用来直接接低电源用的,可长时间使用。比 ...

电压 输入范围多少?有一次我插上了12V 2A DC电源,不知道有没有影响。还有天九 玩模拟的时候 会出现跳舵现象  是不是静电引起的?我换了几个模拟器 和线了 都没解决???

网友A:
电压可用10-12V   1-1.5V   玩模拟器电脑要接地线.连接线要三环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压可用10-12V   1-1.5V   玩模拟器电脑要接地线.连接线要三环的

能解释下 “接线要三环的”  什么 是三环线???
这个问题困惑我好久了

楼主:
天地飞的mm赶快帮我解释问题啊!!!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能解释下 “接线要三环的”  什么 是三环线???
这个问题困惑我好久了

同问,一样的问题。凤凰G5都跳,抽筋。

网友A:
您好
如题:什么 是三环线
三环是音频线的连接头的圈数,也就是音频线内有几根内心线的意思,三环就是三根内线。

如题:凤凰G5跳舵
1.用的是否是固定翼模式
2.如果用的是直升机模式,是否有将十字盘调成普通
3.电脑要接地线
4.检查模拟器连接线是否良好

以上问题排除后故障依然存在,请直接联系我们帮您分析查找原因。上有联系方式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您好
如题:什么 是三环线
三环是音频线的连接头的圈数,也就是音频线内有几根内心线的意思,三环就是三根 ...

换线了。没有用,还是抽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