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120d02s 复活加改进(2元钱办大事)希望某宝上的商家不要哭

楼主(2013-08-25):
前面发过一个华钻石品质的帖子,坑爹的销子,害的大齿被做了痔疮切除术,为什么不脱肛,就给上了个环,大家猜是什么?

看到别人MCP都十字盘带胶圈,据说有了胶圈后腰也不酸了,腿脚更有力了,寻觅了很久,发现这个小东西其实很简单,1毫升皮试注射器可以做到,就是注射器里的活塞,切割了可以当胶圈,2元钱能办大事啊。外壳还可以做锯短了做H型臂,而且完美套入!大家H型臂给断了,可以用这个。

最后上全家福,不知觉都有这么多配件了。

猜这是什么环?避免爆肛

猜这是什么环?避免爆肛

网友:
玩的就是有意思

网友A:
楼主问下,我也用7e飞02,但是我飞起来需要一直保持拉20%升降飞机才不会往前面跑,0油门的时候十字盘水平,但是只要加1%的油门然后就会看到十字盘慢慢的往前面斜,你的会吗?

网友B:
我的就是因为总是炸坏中联,换了个金属的,有楼主这个好方法,又能换回去了,塑料的轻。只是大齿下面那个没看懂,我都是网线,防止扫锥齿

网友:
方法源于折腾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的就是因为总是炸坏中联,换了个金属的,有楼主这个好方法,又能换回去了,塑料的轻。只是大齿下面那个没 ...

因为取大齿的销子,给大齿切了一刀,用AB胶补齐了,但是怕传动力太大,会爆开,所以使用买大桨的调节圈,还别说,刚刚好。这样不会因为失去动力而炸鸡。
不过尾桨虚位老是存在很不爽。新机如此,还不如我很久很久刚入魔时买的火狐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问下,我也用7e飞02,但是我飞起来需要一直保持拉20%升降飞机才不会往前面跑,0油门的时候十字盘水平, ...

不会,你是不是自检的时候飞机没有放好。

楼主:
难道没有喜欢弄个胶圈给倾斜盘来减少虚位。。。。据说这个堪比汇仁肾宝

网友C:
没看太明白,胶圈用在哪,楼主用箭头再标一下?

网友:
加了胶圈有什么作用呢

网友D:
楼主麻烦在详细一点吧,把制作过程加上

网友:
感谢分享,球头胶圈其实我买过内1.5内4的o型胶圈,效果也不错,几元就一包100个跟著轴承一起买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麻烦在详细一点吧,把制作过程加上

看图说话: 胶圈位置
怎么取材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没看太明白,胶圈用在哪,楼主用箭头再标一下?

已经上图,配有文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已经上图,配有文字

感谢配图说明,这下一目了然了

网友:
这个必须顶……~好想法啊……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会,你是不是自检的时候飞机没有放好。

查到了,接收机的问题~,没问题的机子上电随便你地上怎么放,飞起来都没问题!机子在论坛收的!来的时候就是这问题。现在卖家一口咬定说是我摔坏的,淘宝维权中~

网友:
这样啊,看来收二手也要拼运气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查到了,接收机的问题~,没问题的机子上电随便你地上怎么放,飞起来都没问题!机子在论坛收的!来的时候就 ...

这个飞机最值钱的地方。。。。实在不行就去华科尔的售后吧,最多收费呗,淘宝维权。。。。难啊。。。。时间耗不起。

网友B:
02s有一个致命缺陷,机身软,打舵时机身会变形,不过还是一款很耐玩的小鸡,现在都不动scp了,02s其实要比scp稳多了,在家里玩我都觉得02s靠谱,scp飘啊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查到了,接收机的问题~,没问题的机子上电随便你地上怎么放,飞起来都没问题!机子在论坛收的!来的时候就 ...

还好不是我卖你的,要不绝是吐血身亡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02s有一个致命缺陷,机身软,打舵时机身会变形,不过还是一款很耐玩的小鸡,现在都不动scp了,02s其实要比s ...

感觉强度是够了,尾巴的虚位是内伤,减少尾巴的虚位有点难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看图说话:胶圈位置
怎么取材

帮顶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飞机最值钱的地方。。。。实在不行就去华科尔的售后吧,最多收费呗,淘宝维权。。。。难啊。。。。时 ...

是和2手的卖家在维权,他死活不承认这个问题存在,我在怀疑他是发现这个飞机不好飞,但是没查明原因就急着出了,飞机9。5新,就大小奖花了一点点,基本全新的机子,如果他承认存在这个问题,那么我寄去维修,华科尔也说了是他们的问题不收费,如果是摔的修一下估计80左右。。不过前面的情况我认为不存在,就算真的是华科尔出的问题,他也要收你费,不然他就不是华坑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还好不是我卖你的,要不绝是吐血身亡!

哥,他的飞机貌似在你那买的,呵呵~

网友E:

引用 网友A:
哥,他的飞机貌似在你那买的,呵呵~

哥,我再也伤不起。所以我改行了。有时候我这个身份说了也没人信,所以少说为妙!你没发现我最近很少发帖了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哥,我再也伤不起。所以我改行了。有时候我这个身份说了也没人信,所以少说为妙!你没发现我最近很少发帖 ...

貌似我这个情况会导致飞机很难操控,飞航线就是要命~右圆周航线还可以,左圆周航线就是炸的命,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是和2手的卖家在维权,他死活不承认这个问题存在,我在怀疑他是发现这个飞机不好飞,但是没查明原因就急着 ...

没用的,寄回厂家也没用。我都寄回厂家N次了。就是接受机的问题,厂家不肯换的。我的飞机和你的问题类似,只是我的机会往左前方飘,随便怎么微调,都没用。十字盘是平的。但总结出3个好办法:1、通电对频后,起飞,再降落。拔电,再通电,可能就会好。
2、如果1无效,那么每次飞完后,遥控器升降舵微调归零,我的机时左右副翼归零。遥控器里设置每按一次微调4格。通电后,通过微调保证飞机能平衡。飞完后,不要急着关控,把微调归零即可。否则下次再飞,这次的微调参数会作为下次的归零点。麻烦死了。
3、换接收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没用的,寄回厂家也没用。我都寄回厂家N次了。就是接受机的问题,厂家不肯换的。我的飞机和你的问题类似, ...

我去了~哪我干脆退货算了~

网友:
没见过自检可以乱放的神机求大神推荐

网友G:
好贴转了,望楼主不要介怀,会标注楼主为作者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好贴转了,望楼主不要介怀,会标注楼主为作者

让更多的人分享,是我们模友最大的幸福!兄弟客气了

网友:
太有才了

网友:
今天终于明白H型臂的用处,太完美了,明天就买这个皮试器去!

网友:
话说,楼主用注射器的硅胶活塞有点浪费了,两块钱才可以切三个

我一直用那种超软硅胶皮电线的硅胶皮来切,一米几块钱,一米的硅胶皮切到你手软,够你用到下辈子了,哪个更省?

网友(2014-06-03):
现在注射器都买不到了,药店也不准卖了,估计是楼主这贴子害的.
大天C啊。。。。。哪天把大家用的菜刀也禁卖就好了。回归原始,用牙切。

网友(2014-07-11):
引用 网友A:
楼主问下,我也用7e飞02,但是我飞起来需要一直保持拉20%升降飞机才不会往前面跑,0油门的时候十字盘水平, ...

有没有问题的02s陀螺自检都不能随便放。。
你的问题是典型的重心不对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