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问下,DHD323B小平衡充能给3S 2200 35C的电池充电吗

楼主(2013-08-25):
想问下,DHD323B小平衡充能给3S 2200 35C的电池充电吗
最近买了架亚拓的450PRO DFC,配了3S 2200MAH  35C的电池,用323B给电池充电行吗
323B和B6还有A6比除了电流大小外,还有别的区别吗

楼主:
还想问下,323B的精度是多少,我冲好电看了下我的电池单个电压是4.17V,这个精度算不算好呢

网友:
测的表的精度?4位半?4.17足以

楼主:
想问下A6和B6的精度是多少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想问下A6和B6的精度是多少呢

不光是精度的问题,还有功能性、可调性、算法的技术、充电速度、安全性等问题呀~~ 简易平衡充的问题主要还是电流太小,充2200电池有点慢,并充就更不可能了,再就是算法也不如高级充电器好,平衡花的时间也更长。充电器这边基本也是“一分钱一分货”的呀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光是精度的问题,还有功能性、可调性、算法的技术、充电速度、安全性等问题呀~~ 简易平衡充的问题主要还 ...

赞同,这就够用和好用的区别。323B是能用(对大电池而言只能说能用,还说不上够用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光是精度的问题,还有功能性、可调性、算法的技术、充电速度、安全性等问题呀~~ 简易平衡充的问题主要还 ...

谢谢了,那想问下,A6和B6的差别是什么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