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进来指导一下

楼主(2013-08-25):
第一块电池

第二块电池

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
要怎么调整、感度如下

在高空悬停的时候会突然间左右晃动
不知道是飞控问题还是云台问题

网友:
啊诺,你就装吧!!!凭我对你的了解,这点问题你都解决不了??打死我都不信!!!

网友:
感觉感度高了,或者有东西没绑紧,电机动平衡有问题

网友:
不挂云台还想怎样?

网友:
震动 配平 大6旋翼的话 感度就不需要大的调整了 微调即可 小6旋翼或者4旋翼 感度就低了

网友A:
题目起的烂!我们低手就不进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题目起的烂!我们低手就不进来了

说一下嘛、我读书少、不怎么会起题目

网友B:
楼主要求太高了!不带云台这算稳的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要求太高了!不带云台这算稳的了

这是带云台的、HD19专用云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