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室内机] 迷你双发水机制作----------《加拿蒂尔》

楼主(2013-08-25):
]大概用了4个晚上的时间做好的!  试飞了一下发现有点左倾,因为还没装副翼所以不是很好飞。
飞机参数---翼展456mm   机长305mm  起飞重量37g(加副翼后大概43)
设备------地平线6通迷你接收(自带有刷电调和俩板载直线舵机)动力双7mm空心杯电机直驱45正反浆 120mah的电池
机身材料为2mm和3mm的D板
涂装为丙烯颜料和黑色记号笔
下面上图
最后附上图纸和原作者制作贴
http://www.rcgroups.com/forums/showthread.php?t=356484&pp=15

网友:
我来抢沙发了,顶网名好机

网友:
冠,板凳也不留一个

网友:
挺好看的

网友:
顶网名!做的漂亮!要我做成这样肯定舍不得飞了抓紧上视频

网友A:
驾驶舱和翼身结合处不能再处理一下?有些露骨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驾驶舱和翼身结合处不能再处理一下?有些露骨哦。

等最后装完副翼会处理好

网友:
手工很好
飞行倾斜可以调双发拉力线,或用电池压机翼

网友:
靓机需要顶。,坐等视频。

网友:
好机。
太漂亮了!
顶楼主。

网友:
期待 水上起飞的视频

网友B:
什么涂的啊,漂亮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什么涂的啊,漂亮

网上找的   丙烯和记号笔涂了一下

网友C:
这不是KT板吧,我找不到这么薄的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不是KT板吧,我找不到这么薄的板。

是D板

网友:
手工一流。顶!我也用7E。

网友:
做得很帅气

网友:
手工不错,赞一个,太漂亮了··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手工不错,赞一个

网友(2013-12-22):
喜欢双发,天亮开工

网友:
小飞机安逸

网友:
收一套小飞机设备!QQ2834762548

网友:
期待水上视频哦

网友:
非常漂亮!
有飞行视频吗?

网友D(2014-02-27):
双发是把2个电机并联达成的么?另外,会有单发反扭问题么?如果有类似问题,要怎么安装调整?请教啦,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双发是把2个电机并联达成的么?另外,会有单发反扭问题么?如果有类似问题,要怎么安装调整?请教啦,谢谢 ...

我用的有刷电调所以直接接俩相同的电机就可以!至于单发反扭只要调一下拉力线就OK了!

网友E:
是自带2个直线舵机的那种接收板吗,这版可以直接接2台7mm空心杯吗?板能承受2台的电流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是自带2个直线舵机的那种接收板吗,这版可以直接接2台7mm空心杯吗?板能承受2台的电流吗

就是那种接收!带俩7mm有点吃力,但还是可以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用的有刷电调所以直接接俩相同的电机就可以!至于单发反扭只要调一下拉力线就OK了!

明白了 谢谢!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就是那种接收!带俩7mm有点吃力,但还是可以的

谢谢,再问一下,您的丙烯涂装时,丙烯加水吗?怎么提高丙烯的附着力?我涂装丙烯后,想用遮盖带贴上再上其他颜色,发现遮盖带会把原先的丙烯颜色带起来。而且丙烯加水后我就画不出直线了,颜色会晕开。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谢谢,再问一下,您的丙烯涂装时,丙烯加水吗?怎么提高丙烯的附着力?我涂装丙烯后,想用遮盖带贴上再上 ...

我都是用酒精稀释的,按一比一的比例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我都是用酒精稀释的,按一比一的比例。

用酒精的话,是用喷的了吧。遇到水会掉色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用酒精的话,是用喷的了吧。遇到水会掉色吗?

画笔涂的。涂好没碰过水我也不知道掉不掉色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画笔涂的。涂好没碰过水我也不知道掉不掉色。

谢谢。

网友(2014-08-14):
lz  好手工

网友:
翼型方面的处理更曲线就好了

网友:
漂亮的小水机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