已解决!新手superx 与华科尔devo10感度,失控保护等调节问题!

楼主(2013-08-25):
    现在终于飞起来了,但是感度总也不对,电机总是吱吱响。飞机飞起来,偶尔会一抖一抖的。请知道前辈告诉我感度应该插在哪个通道,通道的舵量应该设成多少。
在此万分感谢!

网友A:
五通道的哟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五通道的哟

您说的是五通套,还是aux5, 五通道不是起落架吗/?

网友A:
直机的不是固定翼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机的不是固定翼

啥意思?

网友:
看飞控说明书或者教学视频。

楼主:
通过各路询问和不断的尝试。我那飞机终于稳定了。小弟第一次接触,有些白痴。
遥控器是华科尔 devo10 d10。架子是f450, 电机电调为朗宇2216 880kv, 铂金30a, 遥控器是华科尔 devo10 d10。
如果有同样是新手的,配置和我差不多的,有什么安装问题,我愿意提供帮助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通过各路询问和不断的尝试。我那飞机终于稳定了。小弟第一次接触,有些白痴。
遥控器是华科尔 devo10 d10。 ...

有qq吗?我也是d10控,飞控还在路上,加个好友一起研究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qq吗?我也是d10控,飞控还在路上,加个好友一起研究一下

565626501一起研究

网友C:
刚入这只控,进来学习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刚入这只控,进来学习

有啥弄不清楚的直接跟贴问吧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有啥弄不清楚的直接跟贴问吧

多谢多谢,正在设置super CP ,很多都搞不明白 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多谢多谢,正在设置super CP ,很多都搞不明白 。

super CP 是啥东西?

网友D:
电机响跟感度有关系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电机响跟感度有关系?

有关系,飞控直接用默认1.0的感度就行,遥控器上的旋钮调整到他不吱吱叫,不乱晃就可以,如果怎么调都吱吱叫,那就是硬件的问题,震动,电机,或是桨的问题,桨很关键!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有关系,飞控直接用默认1.0的感度就行,遥控器上的旋钮调整到他不吱吱叫,不乱晃就可以,如果怎么调都吱吱 ...

我的有个电机抖动,还会框框框的响,我还以为是轴承飞爆了。没想到感度,感度是低了还是高了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的有个电机抖动,还会框框框的响,我还以为是轴承飞爆了。没想到感度,感度是低了还是高了呢?

不好说具体是什么问题,新装的机器如果抖,吱吱叫,我的是调整的感度,然后换了桨,超级稳了。
如果是老机器,原来飞得好好的,后来出了问题,估计就是某些硬件损耗导致的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的有个电机抖动,还会框框框的响,我还以为是轴承飞爆了。没想到感度,感度是低了还是高了呢?

感度调的高了会吱吱叫,晃动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感度调的高了会吱吱叫,晃动。

我的是新机器。现在用到桨确实是垃圾桨15块钱一对的ATG桨,我已经买了sy的木桨到货后测试小。 有效果向你反馈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的是新机器。现在用到桨确实是垃圾桨15块钱一对的ATG桨,我已经买了sy的木桨到货后测试小。 有效果向你 ...

把桨插棍子上筷子上等等的,看看桨平不平衡,如果不平衡就做做调整,我的习惯是如果一头沉,就用刀子把用小刀刮一刮沉的那头的根部,(刮桨上的字就行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