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地飞九通 一代外置高频头版本,外接功放该怎么连接?

楼主(2013-08-25):
如题。想外接功放,想了解下这5根引脚分别是怎么定义的?

网友A:
从左到右1~5脚分别是,PPM信号、电源正、RF指示灯、电源负、FM天线。
我改装433增程是成功的,你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从左到右1~5脚分别是,PPM信号、电源正、RF指示灯、电源负、FM天线。
我改装433增程是成功的,你试试。

非常感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从左到右1~5脚分别是,PPM信号、电源正、RF指示灯、电源负、FM天线。
我改装433增程是成功的,你试试。

你好····天9一代好用还是2代的好用点···纠结中

网友:
回LS二代是内置式高频头,不方便改增程,如果你不打算搞这方面的话二代也无所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