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天地飞九通 一代外置高频头版本,外接功放该怎么连接

楼主(2013-08-26):
如题。想外接功放,想了解下这5根引脚分别是怎么定义的?当然,外接2.4G的高频头可以直接取天线就行了,我想外接72M功放或433,该怎么接呢?

(更新)
刚测了一下,初步能判断出3根线按图中的数字标识:
1 未知
2 正极
3 未知
4 负极
5 72M天线输出(测得这个引脚和拉杆天线是相连的)

另外根据读数判断,3脚能测得电压3.3V,应该是输出到高频头的信号;剩下的1脚还没搞明白

网友A:
我的是天8,不知道是不是和天9一样的接法!  美国手!  按你的图!!  一通道和二通道这边(也就是右手)反过来看就是左边了..第一根信号输出,第二根火线(电源线)第四根是地线。 (信号线是PPM线)   的用的切糕433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是天8,不知道是不是和天9一样的接法!  美国手!  按你的图!!  一通道和二通道这边(也就是右手)反 ...

我更新了图片,加上了数字标号。按照你的说法,2和4的定义是一样的,现在1脚我还没搞明白;如果我使用72M高频头,第5脚应该是高频头输出到拉杆天线的,这个可以理解;如果我使用2.4g的高频头,信号应该通过高频头上的天线直接就发射出去了,不用再回到遥控器,所以1脚的功能不可能是和5脚类似。

继续等高人现身!

网友:
留下记号,以后升级用

网友B:
连433的话,按照这个图接:http://img04.taobaocdn.com/imgex ... XXX_!!143711439.jpg

网友:
终于可以回帖子了,拿分走人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更新了图片,加上了数字标号。按照你的说法,2和4的定义是一样的,现在1脚我还没搞明白;如果我使用72M ...

我不是说了第一根信好输出?  (PPM)信号线?  3跟5不用管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连433的话,按照这个图接:http://img04.taobaocdn.com/imgextra/i4/143711439/T2CpTlXbpbXXXXXXXX_!!14371 ...

谢谢,这图很直观
如果外痔72M功放也是这样连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不是说了第一根信好输出?  (PPM)信号线?  3跟5不用管

因为我没测得1脚上有任何电压,所以觉得不是输出信号的引脚,不过看来我错了。还是要有示波器才靠谱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