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DJI 大疆 iOSD MARK II 视频叠加系统显示的高度为何 ...
我的DJI 大疆 iOSD MARK II 视频叠加系统显示的高度为何不为0m?

楼主(2013-08-26):
我的DJI 大疆 iOSD MARK II 视频叠加系统在地面时显示的高度为何不为0m?当搜到星,做指南指校正后即H显示326m,D显示0m.不知H是指海拨高度还是指飞场高度,请求老师或大疆技术作解,谢谢!

网友A:
说2件事,
1米勒宣布出柜了
2测量高度的气压传感器向来别指望太精确

网友B:
说明书里都清楚的写这呢!!

网友C:
我的也有这种情况,前一段飞V2,就是不归零,飞WKM就没问题。这一段时间又都正常了。

网友C:
校准指南针、IMU等都是没用的。

网友D:
看来WK是认识敌我的啊!

网友E(2014-06-24):
正常,一般高度有几米误差

网友F:
不一定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