早晨没爽飞,却爽炸了,超大负螺距撞击,更新炸鸡原因,螺距舵机摇臂掉落

楼主(2013-08-26):
小航线飞的好好的,四五米的高度,却突然直撞地球,太快了,根本没有来得及反应,结果,损失脚架,大桨,电机座,大齿等等,最大损失机身侧板多处断裂,看来又得买个山寨空机了,配置,飞越450mx马达,机身嘉迪空机,斜盘胜辉mg90s*3,锁尾某不知名的9g模拟舵机,x宝售价二十快钱不到,固定翼专用,陀螺仪小姨子,dfc头。不明白为什么会突然最大负螺距呢,舵机是从我的有副翼上面拆来暂时用的,炸鸡原因目测,舵机摇臂固定螺丝掉落,导致舵机摇臂掉落,机子向左侧倾斜,陀螺仪为了稳定机子,导致另外两个舵机摇臂向下运动,至最大负螺距,撞击地面,话说这小姨子真是强大啊,买个空机很蛋疼啊,损坏的主要就是侧板而已

网友A:
先表示慰问下,大清早玩机不容易啊~

楼主:
RE: 早晨没爽飞,却爽炸了,超大负螺距撞击

引用 网友A:
先表示慰问下,大清早玩机不容易啊~

是啊,好不容易起早了,调了半个小时的机,飞的还没十分钟,看来直机还得上好的配置

网友B:
直机不像固定翼 想玩得爽要主流设备

网友:
楼上正解

网友:
用的什么控呢?我朋友的天7有一次也是你这情况,不过是悬停的时候,突然就付螺距了,,,,

网友:
目测失控。

网友:
电调供电不足,ZYX重启,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直机不像固定翼 想玩得爽要主流设备

同感。

网友:
控得问题吧?

楼主:

引用 网友C:
同感。

一个舵机摇臂螺丝,导致损失惨重

网友D:
必须升级设备    才能感觉到爽飞...

楼主:

引用 网友D:
必须升级设备    才能感觉到爽飞...

请教大侠,升级那款舵机,银燕es08md,恒吉md933,还是kst115,锁尾用山寨9257还是恒吉md922呢,电机用飞越的还是花牌的,好盈的铂金和飞腾电调有什么差别

网友:
我也是新手    但是建议你   KST和花牌吧

网友E:
我用的哼唧933+goteck9257 不飞暴力只是悬停航线的话还是靠谱的

933用到500多起落挂了一个导致炸机,准备三个都换新的了

尾巴坏过一次电刷,自己修复了,至今正常使用。

反正有米就上好设备,没米也要上靠谱点的设备

楼主:

引用 网友E:
我用的哼唧933+goteck9257 不飞暴力只是悬停航线的话还是靠谱的

933用到500多起落挂了一个导致炸机,准备 ...

是啊,我的恒吉是电机的电刷断了,再过些天也要换新的,最近我的山寨9257也是电机坏了,拆开发现空心杯是三极绕组的,锁尾最好得五极绕组的空心杯才好,各种山寨的9257哪个牌子的比较好啊,还是恒吉922更好?

网友:
有一次右边的副翼舵机把舵臂飞掉了,自动侧摆啊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请教大侠,升级那款舵机,银燕es08md,恒吉md933,还是kst115,锁尾用山寨9257还是恒吉md922呢,电机用飞 ...

kst115,或者215,电机用花牌,锁尾就用md922,电调用铂金。飞腾的电调品质要差点,估计是在硬件上有区别,功率管不耐热。

网友:
锁尾也可以用215,不错的

楼主:

引用 网友F:
kst115,或者215,电机用花牌,锁尾就用md922,电调用铂金。飞腾的电调品质要差点,估计是在硬件上有区 ...

我还是新手啊,怕炸鸡额,大侠推荐个性价比高的吧,锁尾用922是不是有些不够用?3d模式,急推螺距,尾巴老是容易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