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空心机翼和实心机翼那种更好?

楼主(2013-08-26):
请教一下前辈大神,如果翼展相同,一个机翼采用翼肋、KT板等制作空心的机翼。另一个采用泡沫热切割工艺制作的实心机翼。那么实心机翼一定会比空心的重。但据说由于实心的翼型比采用翼肋的翼型准确,留空滑翔性能比使用翼肋的机翼好,而且抗风性强。这两种机翼制作工艺,我想了解一下,各有那些优缺点?对飞机整体有哪些改变?请有经验的前辈们能不吝赐教。感谢!

网友A:
最好是用轻木结构蒙皮,那才是王道, 泡沫的就不必要这么费心了.

网友:
。。。二楼正解呀。。。受教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好是用轻木结构蒙皮,那才是王道, 泡沫的就不必要这么费心了.

言之有理!

网友:
牢固的就好。。

网友:
不管什么机翼,如果厚度较小的话,抗弯强度不容易保证。  至于气动性能,两者即便有差别,也不太显著。  不过,热切割的机翼 加工较简单。

网友:
爱炸就泡沫,便宜好修。

网友:
这要看你是想买成品机还是自己做了。
要买成品,现在基本上都是泡沫实心的。应为泡沫实心的自己做比较麻烦。(主要是设备问题,有人自己做的热切割,自己切割泡沫机翼,可能由于我没完全弄懂的原因,至今未成功。不知道如何能直接切出所要的翼型。)
要是自己做的话,做有翼肋的比较简单,可以自己用刀切割翼肋,也可以用自制的热切割翼肋。机翼用整张kt板对折而成。机翼下面用5mm的,上面用2--3mm的。至于如何变成2--3MM的厚度,就要用到热切割。很快,很方便。(自制热切割,只要你有个电脑电源,成本不过3---5元而已。)我就做了个热切割。
最后就是实心的炸鸡了修起来比较方便,直接胶的伺候。不过要是有翼肋的机翼,只要是整张板+上外表再用透明胶全蒙一遍的话。炸鸡后机翼基本上不会断裂,知识翼稍处有点变形,但不会影响下次飞行的。我曾经做了个翼展1.4m的鸡鸡,机头炸的粉碎,桨也炸断,但机翼基本上没任何事情。从新修好机体后,用原来的机翼继续飞。
希望对你能有所帮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