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第一次组装飞越450 PRO(215*+525+GV8000) 求高手指点

楼主(2013-08-26):
新手第一次装机,只能对着说明书反复琢磨... ,担心部件没调整好,就没上螺丝胶,共有四处问题求解?

215舵机,套装的自攻螺丝有些长拧不进去。

花牌6S 电机,自己焊的香蕉头,电线磨侧板,不知以后这里能不能炸机时磨损?

三个舵机先装上了,就是螺丝没拧紧,目前还不会舵机复位,求高手请指点。。。

基本能看出点模样了,尾舵机拉杆有些长,没安上!

看说明书只知道大齿盘与直齿间隙要0.1mm,我觉能把电机固定住,且不磨电源线就不错了,直齿与电机轴还用上胶吗?就那个一个小顶丝涂点螺丝胶感觉力度有点单薄。不知还需要什么胶水再固定,求指点...

控JR XG8 ,还没会用呢,打算仔细研究中文版说明书。

我装备中就奢侈的就是这个JR XG8

红圈的大桨夹连的球头杆方向对吗?为何中心孔不在杆的中央呢?求高手解释....

我会继续上图的。今天是第一组图!先谢过回贴指导的模友啦!!!

网友:
沙发!坐等高手解答!!!

网友:
自攻螺丝不是用来固定舵机和铝质固定座的…是用来扭塑料孔的…

网友A:
新手都上无副翼了,哎。。。就这样遗忘掉了有副翼嘛

网友B:
1. 舵机需要用M2x6(或是M2x5)的螺丝固定,不是自攻螺丝;
2. 这个应该是电机或者直升机机身本身设计的问题,你不是唯一的一个,很多人都是这样的,所以不必太过担心;
3. 舵机复位,只要通电就可以复位了。至于中立点,可以在三轴陀螺仪当中进行微调;
4. 直齿与主轴的固定螺丝要上胶,电机固定螺丝也要上胶,蓝色的螺丝胶即可,少打一点;
5. 那个就是不在正中央的,没关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新手都上无副翼了,哎。。。就这样遗忘掉了有副翼嘛

要相信有副翼保有量还是很大的,我很喜欢有副翼旋翼头的那种比较强的机械感,不过炸鸡就郁闷了。。

网友:
楼主是买的某宝上的1650的套餐三吗?

网友:
我劝你还是不要着急装机!先把四面悬停在模拟器上过关了多在论坛潜潜水再说!首飞之日告知我们在线等炸鸡报告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. 舵机需要用M2x6(或是M2x5)的螺丝固定,不是自攻螺丝;
2. 这个应该是电机或者直升机机身本身设计的问 ...

准确,认真的回复。支持

网友:
祝贺新手变老鸟

网友:
恭喜入坑!

网友:
楼主的控好看

楼主:
1. 舵机需要用M2x6(或是M2x5)的螺丝固定,不是自攻螺丝;
2. 这个应该是电机或者直升机机身本身设计的问题,你不是唯一的一个,很多人都是这样的,所以不必太过担心;
3. 舵机复位,只要通电就可以复位了。至于中立点,可以在三轴陀螺仪当中进行微调;
4. 直齿与主轴的固定螺丝要上胶,电机固定螺丝也要上胶,蓝色的螺丝胶即可,少打一点;
5. 那个就是不在正中央的,没关系

您的解答很及时,非常感谢,等我验证舵机通电复位和中立点,其它问题都如您所说!

网友:
恭喜入魔  从此LZ魔道一路忐忑

楼主:
楼主是买的某宝上的1650的套餐三吗?

我买的不是套餐,是空机 飞越 PRO FBL V2 680元的,电机: 花牌6S ,电调:好盈 40A铂金, 舵机: KST 215*3+DS525, 陀螺GV8000 ,电池: ACE  22.2 V 1200MAH 6S 。

网友:
围观等后续!和楼主一样新入的飞越450,还在摸索装机中......

网友:
侧板边缘要用砂纸打磨下,不至于太锋利,还可以包点胶布什么的,防止割电线
连杆那个控在上或是下,问题不大

楼主:
侧板边缘要用砂纸打磨下,不至于太锋利,还可以包点胶布什么的,防止割电线
连杆那个控在上或是下,问题不大
我用锉刀磨了侧板开口扩宽了,又在电源线外面包了一层透明胶带,不知左右侧板重量的平衡会不会受影响.

侧板让我磨掉了一些,但胶带的重量又加上了,算是平衡吧,这个也没办法测量.

网友:
电机轴上磨出一个凹槽,再用顶丝固定就牢靠了

网友:
胶涂在电机轴上,薄薄一层

网友:
翻看说明书第51页!嘿嘿,有惊喜幺!

网友:
舵机要先复位,才能把舵机臂装平,然后才能固定舵机呢!
你先拧上了,没法弄了呀!
金属对螺丝都要上胶的!
舵机臂找平了固定螺丝也要上胶的!

网友:
新手还是换易损舵机臂吧 否则 炸鸡后215一次让你损失20

网友:
楼主的电池是不是有点小???

网友:
咱俩进度差不多啊,我的前天开始装机!!交流一下啊!!ID是QQ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买的不是套餐,是空机 飞越 PRO FBL V2 680元的,电机: 花牌6S ,电调:好盈 40A铂金, 舵机: KS ...

不算控,电池。多少米购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新手都上无副翼了,哎。。。就这样遗忘掉了有副翼嘛

没事,还有我的有副450PRO轴传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