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8FG 混控曲线问题

楼主(2013-08-26):
这个混控曲线有什么意义,是不是混控的量的舵少比例还是干嘛的?在实际运用广泛不?

网友:
完全看不懂。。

网友A:
你这个是什么版本的啊,现在的混控都不是这样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是什么版本的啊,现在的混控都不是这样的

最新5.0版本 那个是程序混控里面的一个曲线混控,不会显示在PRO.MIX里面菜单,要在LINK下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是什么版本的啊,现在的混控都不是这样的

你们说的是LINE那个菜单吧, 我说的菜单是LINE下面的个曲线混控菜单

网友B:
这个是混控,就是一个通道合到另一个通道上。比如油门和升降混合,飞固定翼时,有的飞机会全油门抬头,然后可以用这个功能,把升降混控到油门,在推油门杆的时候,升降舵面跟着自动推杆,飞机就会平飞。
至于如何设置需要你慢慢研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是混控,就是一个通道合到另一个通道上。比如油门和升降混合,飞固定翼时,有的飞机会全油门抬头,然后 ...

哦,学习了,我知道油门有曲线,螺距有曲线,这个混控里面的曲线的功能是每个点的舵量的大小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