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什么办法能在不用专业机器的情况下把钢管切割开,同时切口平整

楼主(2013-08-26):
现有工具钳子,电钻带锯盘.但是我用锯盘试过切割不开,可能是使用方法不对造成的,锯盘应该怎么使用

网友A:
钳子夹电钻,电钻卡锯盘,开动后,用手转动钢管接近锯。注意安全,试一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钳子夹电钻,电钻卡锯盘,开动后,用手转动钢管接近锯。注意安全,试一试。

切不开

网友:
用钢锯不就好了还用这么危险,一把好锯弓是DIY人员的必备工具

网友:
想了一下,就你的现有工具还真不好办

网友:
用手锯锯开,再用锉刀挫平

网友:
用无耻锯(齿)

网友:
什么锯盘啊?要用切割片

网友:
用切割片,,,,,,,,,,,,,

网友:
用一张大些的边角齐整的纸,以一边对着欲切割的地方,细心的对齐纸边卷在管上,这个纸边所形成的平面和管的轴线应该是垂直的,依这个纸边用钢锯心细的锯断即可。

网友:
钢锯,苦练基本功

网友:
楼主,一次性切开还要求切口平整,那只有卧式铣床配锯片铣刀了

网友:
钢锯。锯之前划线。然后转着圈锯。

网友B:
可以考虑用这个: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考虑用这个:

有这个,但是不会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以考虑用这个:

这个切口是锥的,

网友:
角磨机加切割片.

楼主:
谢谢大家,已用钢锯锯开

网友:
只需一把锯

网友:
好费劲啊

网友C:
直接 角磨机 切断,切断后再把端口 磨平,磨得 有多平看LZ 手艺,当然不能跟机床比了,但起码看上去是平的。。。。

网友D:
没有好机器,切口平整只有靠手修咯。这个看你的意思是要一刀切出漂亮切口,那还真得专业机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