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指教!

楼主(2013-08-26):
请问大神:直升机450无副翼和有副翼有什么区别?

网友A:
已经有过很多人问这一问题了。你搜一下“无副翼和有副翼”,有不少答案。

网友B:
就是差在副翼上了,有副翼的结构更复杂一些,但是平衡效果更好一些.
我就知道这么多了.
我玩的从有副翼过渡到无副翼了.

网友C:
多潜水吧
有副翼不用三轴,无副翼用三轴

网友D:
你得先了解副翼是什么

网友E:
我入手了有副翼,调试和控制较为适合新手。但是如果你是个潜水有一定时间,有一定耐心和理解能力的人,建议直接入手无副翼。

网友F:
论坛搜索下。。

网友G:
系统不一样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