实际测量了下飞越650架子,好坑爹,四个臂都不一样高

楼主(2013-08-26):
实际测量了下飞越650架子,好坑爹,四个臂都不一样高,用水平卡尺量了下飞越的角度,发现左边比右边低了1度,四个臂的角度也不一样,最多相差1度~我说我把NAZA放在上面,它总是右跑呢,原来架子左边低。。

网友A:
怪不得我也是老是往右边跑,SX飞控

网友B:
求测试方法'我也要测测

网友C:
我的玻纤650更不平,前后差.5——1cm.不过悬停还是很稳,风大就不行。新手乱说,也炸过几次机了,就风大悬停飘得大点。

网友D:
这个问题严重么?要怎么调整哇?赶紧看看我的去

网友E:
折叠机架的缺陷。再加安装不注意。但是飞空容忍这些误差的。。。毕竟不是***东东。

网友F:
安装问题,把所有螺丝松开,轮流慢慢对称上紧。
千万不要顺着上,这样累计变形

网友G:
差1度问题很大吗?这个又不是神十!

网友H:
这个值得注意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