询问DJI返厂维修流程?附炸鸡分析…

楼主(2013-08-26):
z15炸了,需返厂。请告知具体方式及注意事项
附炸机分析…
当时用gps模式起飞,在很窄的山谷,一起飞就严重快速侧飞,撞向山谷一侧的山石,时间较紧,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,具体损失如下…八旋翼机臂损失四根,z15,严重损坏,5n也有一定损伤.之前在其他的地点,飞行时一切正常。因考虑到山谷树木较多,飞机万一失事难以找回,于是在机架上增加网购,百元左右的g p s定位模块。
怀疑,战机原因,与gps定位模块互相干扰。有直接关系。
建议,飞机上除了必须装的东西,其他一切,不确定的,东西一概不要装。
在地形复杂,gps无把握的情况下。尽量使用姿态模式飞行。
希望对广大模友有所帮助。

网友:
通常先联系代理,

楼主:
dji 的人呢?没人愿意给个准信

网友A:
联系卖给你Z15的人先。顺便把怎么炸了说说呗。

楼主:
RE: 询问DGI返厂维修流程?附炸鸡分析…

引用 网友A:
联系卖给你Z15的人先。顺便把怎么炸了说说呗。

我把帖子重新编辑了。帮我分析分析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原因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把帖子重新编辑了。帮我分析分析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原因吗?

有iOSD数据没?
GPS干扰的确也存在可能性。

楼主:
刚起飞,就侧飞,很快也就几十秒

网友:
联系您所在地附近代理商进行维修即可。

网友:
我的也出现过类似侧飞的情况,最后也炸了。

网友:
估计是搜星不够就起飞吧?狭窄山谷,再加上gps跟踪器的无线电干扰,吼吼。楼主胆儿够肥的。

网友:
是不是到山谷丢星了,山体遮挡了卫星信号?

网友B:
峡谷地形别用gps是常识,单侧靠近山体或大楼也不能用gps,信号遮挡加矿床干扰磁罗盘,后果就是楼主遭遇,这种条件只能用姿态或手动模式飞

楼主:

引用 网友B:
峡谷地形别用gps是常识,单侧靠近山体或大楼也不能用gps,信号遮挡加矿床干扰磁罗盘,后果就是楼主遭遇,这 ...

谢谢,我们所在的山谷并不深,卫星7颗飞得,长经验吧

网友:
峡谷就不要用GPS了,我们在峡谷飞过,峡谷右边的山有180米高,飞到接近山顶的时候气流很乱。

网友:
说句不好听的,这事故绝对是自找的!知道在山谷还用GPS飞……

网友:
没办法,长记性就可以了,亡羊补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