继续求助~~NAZA1 接了PMU+IOSD后参调软件显示没接GPS

楼主(2013-08-26):
NAZA1 接了PMU+IOSD后参调软件显示没接GPS,将GPS直接插入飞控上就没这个问题。

楼主:
参调软件版本2.16,固件3.16。GPS接口已经做了处理,插得很深。。

网友:
,插得很深。。 插,。好吧,等等,插,得很  深,等等,我发现了啥,我和我的,。,。,。,咦,我的小伙伴们呢

网友A:
PMU模块坏了??有冲突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MU模块坏了??有冲突??

我也怀疑是PMU有问题

网友B:
检查PMU模块上的指示灯是绿色还是红色,绿色代表有数据进行传输,红色则无。
再次确认插头接触是否可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检查PMU模块上的指示灯是绿色还是红色,绿色代表有数据进行传输,红色则无。
再次确认插头接触是否可靠。
...

PMU模块有时候慢闪绿灯,没见过闪红灯。指示灯有时候完全不亮,参调软件显示和飞控连接正常。

楼主:
又不亮了。。。

网友B:
灯不亮有可能是PMU模块电源没有接好,另外我看你是NAZA一代的主控,X3接口要接PMU模块的线,而不是接原LED模块的。
或尝试对PMU模块进行固件升级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对PMU模块进行固件升级。

没PMU有这个选项,PMU微温但指示灯没亮,还有我接IOSD也正常的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没PMU有这个选项,PMU微温但指示灯没亮,还有我接IOSD也正常的。

没有说明接线不对或硬件损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有说明接线不对或硬件损坏。

接线应该没问题的,如果有问题IOSD也不正常吧?我联系不到商家,能提供送修吗?

网友B:
售后问题直接联系当地代理商。
若不清楚代理商请PM我你的联系QQ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售后问题直接联系当地代理商。
若不清楚代理商请PM我你的联系QQ。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建议LZ,多上几张你的连线照片,这样大家多明白了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没PMU有这个选项,PMU微温但指示灯没亮,还有我接IOSD也正常的。

主控没找到PMU,却能找到GPS,说明NAZA没问题,PMU有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建议LZ,多上几张你的连线照片,这样大家多明白了

全套已经返回厂家检查,因为IOSD使用正常,和电脑连接也没问题,所以接线应该是没问题的。 顺便赞一下DJI技术4客服,态度不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主控没找到PMU,却能找到GPS,说明NAZA没问题,PMU有问题。

谢谢解答

网友(2013-12-19):
我的pum出了相同的问题,是不是必须返厂维修了?

网友E:
楼主的pmu最后怎么处理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楼主的pmu最后怎么处理了?
发回厂家修好了,DJI售后很给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