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222的控可以驱动V262

楼主(2013-08-26):
已经试验成功!V222的控手感较好,可以一键切换左右手。新问题是D10如要控V262需要改装高频头吗?

网友A:
D10增加高频头可以控制,比V222的控更好飞......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10增加高频头可以控制,比V222的控更好飞..........

加什么高频头好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加什么高频头好?

直接拆原装控好啦、、、、我就准备这么干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直接拆原装控好啦、、、、我就准备这么干。

原装控的东西会飞不远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原装控的东西会飞不远吧

,,,,,50米没问题吧,,,,我用v222的原装控拉到60米没失控,,,

楼主:
原厂电机太水了,没炸就坏了,想换别的电机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