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直升机时候的方向意识

楼主(2013-08-26):
新手练习时,机尾对着自己,还能够区分前后左右,机头对着自己,或者转了45度,方向意识就乱了,各位刚刚接触的时候可能也有过这样的困惑,你是怎么解决的呢?心里面要建立怎么样的方向意思,大伙一起分享一下。

网友:
最主要是对头·如果对头会了,左右就快多了,你先把自己模拟进自己在飞机里面,主要一个快很多。

网友A:
练的多了就好了,条件反射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练的多了就好了,条件反射罢了

严重同意

网友:
练的多了就好了

网友:
多练模拟器吧,熟能生巧

网友:
首先是头尾悬停,然后斜45°悬停后,侧旋也就过关了。最难的是对头悬停。只能靠勤奋刻苦练习,形成对舵面的条件发射了。

网友B:
想象成自己是驾驶员坐在里面操作

网友C:
话说这直机真难练啊!我也刚练了两天模拟器 炸机无数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话说这直机真难练啊!我也刚练了两天模拟器 炸机无数....

用的什么软件?可有设置方法?学习学习,这次回去,我也开始努力练习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用的什么软件?可有设置方法?学习学习,这次回去,我也开始努力练习。

用的凤凰。模拟器设置不麻烦。

网友:
意识慢慢练出来的,苦练,

网友:
多练  没别的捷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练的多了就好了,条件反射罢了

这个魔友已经完美的回答了你的问题!

网友:
XTR路过  苦练一周练出反射

网友:
这个多练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想象成自己是驾驶员坐在里面操作

魔友这种练习方法,初期自旋会让自己头晕目眩。。。。

第一视角法 确实是几种悬停练习方法中最简单也是效果最好的,缺点是自旋、高速航线、3D经常头晕;

当然是可以慢慢晕着晕着也会越来越抗晕;

动作飞行 观察法 比第一视角法 更好一些;

网友:
顶起,入驾驶仓法练习中.

网友D:
我可以想象成坐在飞机里的赶脚。 但是修舵总修补好啊, 不是大了就是小了的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练的多了就好了,条件反射罢了

非常同意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可以想象成坐在飞机里的赶脚。 但是修舵总修补好啊, 不是大了就是小了的。。

练得不够熟练!

网友:
还是不够熟练!要多练!

网友:
我最近也是练凤凰,舵量打小了,飞机没反应;打大了,飞机迅速往一边跑,反方向大舵量修正,飞机姿态又修正过头了~

网友:
多多练习

耗时间

建立其条件反射就好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练的多了就好了,条件反射罢了

是啊 自己去体会 即便告诉你机头45度应该怎么控制,也只有练熟练了才行。

网友:
多练感觉就出来了,我当初也是有你这样的困惑

网友:
看了还是要多练习啊

网友:
多联系,包括在模拟器上多练习,才是硬道理!不要试图有什么捷径!

网友:
多练+苦练

网友:
新手飞过

网友:
建议多多多多多多多练习,形成舵面的条件反射就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第一视角法
死记硬背法
观察法

812086543是啥加群加不了

网友:
除了苦练,没有捷径!

网友:
这就是条件反射   什么方法都是一开始的时候才有用  别太纠结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第一视角法
死记硬背法
观察法

讲得好 精辟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讲得好 精辟

群里魔友大家一起讨论出来的几种常规练习方式,不是我个人的功劳

我个人 是观察法,目前错舵率开始明显降低;

网友:
苦练模拟器  舵面条件反射

网友:
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!要下工夫才行,没有那个动作搞两下就会的!

网友:
有时就是眼睁睁看着飞机炸下来,不知道做什么!

网友:
看了半天,貌似都是说苦练,这个对新人来说是会有恐惧感的。
我刚开始练就想找这么一个练习大纲来参考,结果没找到。
入门直升机是分阶段练习的。
开始阶段,当然先是模拟器了,然后真机上蛙跳,接着对尾悬停,最后发展到四面悬停,就是对尾对头左侧右侧,都是90度正交方向,没有45度。后3个姿态的顺序每个人的偏好不一样,有人先练对头的,有人最后练对头的。
下一个阶段可以练八面悬停了,就是四面再加上4个45度角的悬停,然后练前后左右移位,机头指向不变,最后练圆周航线,就是机头跟着航向一起转的。
再下一个阶段就是航线,8字航线,前面的圆周航线也叫正飞前进航线,还要练倒退航线,侧飞航线。侧飞航线有头朝下和朝上的,一般称呼叫正飞刷锅和正飞飓风。
再后面就是开3D模式倒飞了,等你到那个阶段再说吧。

网友:
感觉确实很难练,可真机已买了,唉

网友:
和我一样 新买的450    都没起飞过   看来自己不适合这东西   打算出了    860买的 现在750卖   才买了不到15天   0起飞啊

网友:
多练就行

网友(2013-09-26):
多多练习

网友:
先把模拟器练烂了,实际飞的时候由尾到侧面慢慢来,左后再对头

网友:
XTR苦练中,已两天没出门了。

网友:
多练模拟器。

网友:
练到形成条件反射就好了

网友G:
首先对尾悬停,对于我这个新手而言,刚开始一定是要先练习模拟器的,等在模拟器上面四面悬停都不错舵后,才可以上真机来飞行,(为什么在模拟器要四面悬停都通过后在上真机呢?天气的影响等因素,可能一阵风把你飞机的尾巴吹到
了另一面,这时;如果你不会四面悬停的话,你可能会无从下手了,当然结果一定是炸机啦!)四面悬停都通过后,就可以飞真机啦。
刚开始飞真机的时候会有一些紧张,首先在天气良好的情况下起飞可以慢一些,如果天气风比较大,那么起飞就一定要快起,否则就会被风拍炸。起飞后,油门一定要控制好,使飞机在保持在你眼睛视觉的下方,远近距离要在50~60米(能
看清桨面即可)对尾悬停是哪面桨面高就往哪面打舵,相反对头悬停是哪面桨面低就往哪面打舵。
开始飞450直机的时候选择好的陀螺仪是很有必要的,本人建议使用SKOOKUM公司的SK-720陀螺仪,此陀螺仪有自平衡功能,打开自平衡后,陀螺仪可以帮您修整的,这样飞起来会比较平稳。
目前本人下一步会练习倒飞悬停,,,会陆续更新我的心得,请各位高手们指点~~~有不对之处还望给予更改!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首先对尾悬停,对于我这个新手而言,刚开始一定是要先练习模拟器的,等在模拟器上面四面悬停都不错舵后,才 ...

谢谢分享

网友:
刚开始都只这样,飞多了就习惯了

网友:
个人认为XTR模拟器比凤凰的好,凤凰的视觉效果不如XTR的清淅,再一个就是凤凰里的直机的螺距太灵,有失真实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