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兔子一调试软件

楼主(2013-08-26):
  官网下的不能用,求大神发一个,万分感谢,315538572@qq.com

网友:
官方的不能用还有什么的可以用?

楼主:
顶顶顶!我就不信弄不来了

楼主:
求好心人给一份吧

网友A:
官网1.230下了能用啊

楼主:
是BIN文件啊 打都打不开 求助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官网1.230下了能用啊

打不开啊是BIN文件

网友A:
第一个BIN是修改华控的固件,下第二个1.230,别下1.230b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第一个BIN是修改华控的固件,下第二个1.230,别下1.230b

我下的就是1.230,这个文件下来后根本打不开

楼主:
愁人啊 玩玉兔一的魔友帮帮忙啊

网友A:
加压缩后,调试软件是Lfhm_Update_Tools(V1.230).exe
BIN是刷入的固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加压缩后,调试软件是Lfhm_Update_Tools(V1.230).exe
BIN是刷入的固件

解压后只有BIN这个固件,没有EXE的,要不你给我发个程序吧,多谢了,我的QQ是315538572 或者发到邮箱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解压后只有BIN这个固件,没有EXE的,要不你给我发个程序吧,多谢了,我的QQ是315538572 或者发到邮箱

多谢,郁闷死我了,打开提示错误,32位和64位都打不开,我的系统是WIN8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解压后只有BIN这个固件,没有EXE的,要不你给我发个程序吧,多谢了,我的QQ是315538572 或者发到邮箱

解决了么?

网友A:
WIN8,晕,我WIN7  64位的下了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WIN8,晕,我WIN7  64位的下了可以

哎,不行啊,出了USB驱动可以安装,其他点了都没什么反应,SETUP点了就报错

网友:
换系统吧。。。我的XP也好用的。

网友:
兔子有两个 兔1 和兔2  谁知你是哪一个  官网的度用不成的话  俺也没法

楼主:
多谢south999的热心帮助,问题解决了,CMD管理员运行,写入 COPY MSCOMM32.OCX c:\windows\SysWOW64
regsvr32  c:\windows\SysWOW64\mscomm32.ocx   可以打开参调软件了,真是误打误撞啊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WIN8,晕,我WIN7  64位的下了可以

问题解决了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