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疆精灵指南针校准失败应该怎么办?

楼主(2013-08-26):
电脑校准失败,手动校准没反应 不知道怎么办 求大神指教!

网友A:
切开关10次,要保持节奏,自己体会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切开关10次,要保持节奏,自己体会吧

是7次

网友B:
不管几次,蓝色就不要再切换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管几次,蓝色就不要再切换了

怎么切换?一直开开关?

网友:
不是开开关,你先看看说明书。。。右上角的拨片在GPS和姿态模式,来回切换,注意看飞行器的LED指示灯
灯变成黄色的了,然后再把精灵水平方向360旋转,等指示灯变绿。
然后再机头朝下垂直宣传360度。。。放好以后,指示灯就基本上恢复到正常绿灯闪烁。
就代表你的指南针校准完成了

网友:
切开关8次,很准,看到灯稳定亮了就开始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