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还是有点抖动?

楼主(2013-08-26):
是不是我的云台用的减震球不好?以前用S800(当然是山寨的)抖动得很厉害,现在换了680震动减轻很多,不过还是有抖动的情况,减震球不多说了,便宜货,大伙能不能推荐一下用什么减震球比较好?

网友A:
我用自制式的铝合金架子,硬挂山狗一点都不抖,架子很重要,重点换来了最小的振动,我推荐铝合金架子。

网友B:
用什么样的减振球,用多少个,不是说了就行,和感度大小一样,别人的感度飞的好好的,在你的JJ上就不行,
也许同样的减振球及数量,在别人的JJ上不抖,在你的JJ上抖的一塌糊涂,
这个化费很大时间去更换及测试,很折腾人的。

网友C:
先减少机器自身抖动,再研究减震球。
还有无刷云台稳定性能也很关键了

网友D:
上下用二组减震球就好,只不过要多加一块板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先减少机器自身抖动,再研究减震球。
还有无刷云台稳定性能也很关键了

机身震动比较小,因为换了碳纤维机架,大桨以作平衡,云台是铝合金的,我不用无刷,我用舵机云台,FUTABA的无刷舵机。我想应该从增加减震球的数量入手,我估计是少了,我只用了四个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上下用二组减震球就好,只不过要多加一块板

这个提议不错啊,上下两个方向的震动能抑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什么样的减振球,用多少个,不是说了就行,和感度大小一样,别人的感度飞的好好的,在你的JJ上就不行,
...

关键是跟云台一起回来的减震球不咋滴,没什么弹性,和飞越的减震球比起来差远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用自制式的铝合金架子,硬挂山狗一点都不抖,架子很重要,重点换来了最小的振动,我推荐铝合金架子。{:1_ ...

我现在是连电池也下挂,还是有点震动。

网友:
發個視頻給大家看看到底是如何個抖法,文字敘述很難定義(抖)的程度是怎樣?

网友:
减震球的选择和机架的共振频率有关,过硬或过软都不要在共振点上,远离共振点,才能减震.另外由于螺旋桨转速是可变的,所以共振点是可变的频段,需要细调,例如我的四旋翼在无风旋停时无果冻,但在2级风以上就有果冻,由于同样是旋停,但螺旋桨转速不一样,共振频率不同,把减震球换其他的,则得到相反的结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