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700轴距,朗宇4108 380kv配多大的桨合适

楼主(2013-08-26):
起飞重量2.7kg左右,6S电。现在用1238有点力不从心,请教合适的搭配,感谢。

楼主:
用dji的1555会不会比较凶残?。。有一样配置的兄弟么?

网友:
15~17寸
字数够了么?

网友:
700 六旋翼的话13寸就应该最大了。

网友:
如果能装下1555就上1555,要不然就能装多大就多大

网友:
1447都有点勉强吧,1555能装下??

楼主:
是四旋翼,不是六旋翼

网友:
求看700轴距的四旋翼架子

网友A:
我的700轴距,装的大疆1555碳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700轴距,装的大疆1555碳桨

能报下详细配置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的700轴距,装的大疆1555碳桨

S4飞控??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能报下详细配置吗?

轴距700,4108s,kv380,好赢铂金30A,零度S4飞控,4s5200毫安,起飞重量1470克左右,留空时间28分钟。

网友:
用6s10000毫安电池,4.2起飞,18分钟下来,3.95伏。

网友:
楼上很省电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轴距700,4108s,kv380,好赢铂金30A,零度S4飞控,4s5200毫安,起飞重量1470克左右,留空时间28分钟。

1555的地址能pm下

网友:
淘宝1555找最便宜的买就是,回来自己平衡一下。

网友:
700轴距起飞重量只有1450克狗轻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