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10 deviation固件使用模拟器问题

楼主(2013-08-26):
小弟刷了deviation官方的固件。飞真机没有问题,但是玩
模拟器
的话 螺距一直不知道怎么调,只能普通飞行,无法飞3d,请高手指点,或者给个飞模拟器的配置文件,谢谢了~

楼主:
不是吧,一个回复都没有,老鸟帮帮忙呗,指点一下,自己顶~

网友A:
这个是在模拟器里面调,不是在控上面调。和什么固件之类的没有关系!

网友B(2023-06-23):
您是用什么方式连接的,我用线连接,模拟器发现不了遥控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