创新科5.8 2W 为什么不能用AAT 有朋友知道吗···

楼主(2013-08-26):
刚买个2W 厂家为什么不做音频线出来啊?

网友:
2W 张长啥样!

网友A:
自带有MIC了

网友B:
看说明,可以改掉的,把自带麦克去掉,有个地线和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自带有MIC了

要改线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说明,可以改掉的,把自带麦克去掉,有个地线和...

谢谢···研究下

网友C(2013-11-24):
大哥,,,,最新版 AAT 用视频线传回来了,不用音频了,信号比音频好太多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大哥,,,,最新版 AAT 用视频线传回来了,不用音频了,信号比音频好太多了

什么AAT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什么AAT?

FD的那款,最新版 机载模块 teleflypro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什么AAT?

MFD TFPro是MFD AAT(自动跟踪云台)系统的增强组件。
TFPro的主要功能是把跟踪所需的数据调制到视频和音频信号上。调制后的视频和音频信号可通过常见的视频收发设备发送和接收。配合V5.0 或者更新的 AATDriver, AAT系统可以从视频和音频流里解码出所需要的跟踪数据,并驱动云台跟踪飞机。
TFPro的先进特点包括:
1) 同时在视频和音频通道上进行数据调制,更加可靠,并避免了只用音频链路调制可能遇到的图传兼容性问题。
2) TFPro 具有先进的像素级黑白双色OSD显示。并且该OSD画面可以随时隐藏。因此你可以让TFPro系统和其他飞控/OSD产品一起兼容工作。
3) TFPro 使用一个气压高度计来获得高度信息,比读取GPS数据更加精确,尤其是用于多旋翼飞行器的场合。
4) 可选的100A/50A电流传感器,你可以用它来测量,显示飞机消耗的电流和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MFD TFPro是MFD AAT(自动跟踪云台)系统的增强组件。
TFPro的主要功能是把跟踪所需的数据调制到视频和音频 ...

多谢,学习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