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做个无刷电机,发现点问题大家给看看!

楼主(2013-08-26):
新做的无刷启动的时候不能自己转起来,要用手拨一下才能运转起来,请高手给指点一下!先谢谢了!
带了一只14*6的木浆,电机空载转速7800带浆转速4030转!线圈是用直径0.7毫米直径的线每级绕18圈不知道线绕的合适不!

新上传的视频大家给看看!

网友:
进角问题估计

楼主:
请问楼上的朋友进角需要怎么调整啊?

网友:
真是山外有山

网友A:
可能线圈绕错了,可以参考这个绕法。

网友B:
LZ太牛了,电机都能自己造,很想知道细节,先问一问,这个电机多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能线圈绕错了,可以参考这个绕法。

我的铁芯是9级的!绕线应该没问题我都绕了N遍了!
我用的是0.7毫米直径的线每级绕18圈!不知道合适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LZ太牛了,电机都能自己造,很想知道细节,先问一问,这个电机多重?

呵呵,电机重量还没测量呢。不过肯定比一般电机重,上面全是钢件没有铝件的!

网友A:
电机的磁片磁极对没有?

网友:
这真心不懂 太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机的磁片磁极对没有?

一个N一个S相互交叉开的磁极应该没错,要是错了的话好像转不起来吧!

网友:
磁极可能有一个排列错误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请问楼上的朋友进角需要怎么调整啊?

进角是在电调里设置的···你的电调开机为什么没有自检的声音呢?难道电调也是自己做的?还有你这电机带上浆转起来的声音好怪啊我听着像是发动机的生意,啪啪啪啪啪的

网友A:
你换个线圈绕法试下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进角是在电调里设置的···你的电调开机为什么没有自检的声音呢?难道电调也是自己做的?还有你这电机带 ...

电调是买的!刚刚正在查关于进角的问题!至于声音吗,木螺旋桨转起来肯定会有声音啊,和塑料浆是不一样的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换个线圈绕法试下看。

我采用的在这种绕线方式!

网友A:
我绕的都是12极的,九极的没绕过,以前我刚开始绕线圈也碰到过这种情况,你检查下看线圈的方向对没有?还有漆包线的品质怎么样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绕的都是12极的,九极的没绕过,以前我刚开始绕线圈也碰到过这种情况,你检查下看线圈的方向对没有?还有 ...

线应该没问题,我也用过几种线效果都 一样!绕线方向不会错的!我用的Y型绕线会和这个有关系吗?

楼主:
在顶一下,等待高手指点哦!

网友D:
牛叉   空气开关做电源开关   ,另外也佩服楼主,拿脚固定电机,一不小心小 JJ 就~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牛叉   空气开关做电源开关   ,另外也佩服楼主,拿脚固定电机,一不小心小 JJ 就~~~

我也有点心虚呢!这要是飞出来我就得包成木乃伊了!

网友E:
电机刚接电调给电时会有自检声(不知道是否所有的电调都有这个自检声音)另外我的杂牌电调接硬盘电机(星形接法)出现抖动无自检声不转电调报警现象 重启用手旋转后不能高速  改角形后转有自检声音  但不能高速

网友:
有设备就是牛啊,电机都可以自己做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电机刚接电调给电时会有自检声(不知道是否所有的电调都有这个自检声音)另外我的杂牌电调接硬盘电机(星形 ...

我买的也是杂牌电调,开机自检声音正常,就是不能自己达到正常转速,要用手拨一下转起来以后就可以用电调调速了!最高空载8100转!你遇到的情况我就真是不清楚了!

网友F:
你的定子尺寸?好像是浆太大了,换小点的浆试试。

网友F:
建议定子座用铝合金材质,钢铁材质有点影响磁路,重量也大,散热也没有铝合金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你的定子尺寸?好像是浆太大了,换小点的浆试试。

电机外径51毫米!11寸的浆也试过,不带浆也试过!就是不能自己转起来,非要用手拨一下才正常运转!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建议定子座用铝合金材质,钢铁材质有点影响磁路,重量也大,散热也没有铝合金好。

非常好的建议,我下一步在做就准备做铝座的!!!!

网友:
高手啊 真是

网友G:
吓我一跳、我还说怎么有烧油的电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吓我一跳、我还说怎么有烧油的电机

哥们太有才了啊!!!!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哥们太有才了啊!!!!!

我看到他用手启动的

楼主:
哈哈哈哈这个倒是真的!不行那天弄个电启动!

网友H:
几对磁极?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几对磁极?

3对磁极一共6个磁铁!!1

网友I:
用铁件做机芯会导致转动惯量变大,还有就是改变磁场了,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3对磁极一共6个磁铁!!1

你改为9N12P试试,应该好启动,效率也高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用铁件做机芯会导致转动惯量变大,还是改变磁场了,

这个现在还不清楚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你改为9N12P试试,应该好启动,效率也高些。

9n12p就是12个磁极是这个意思吧?

网友J:
目测你的转子做的有问题的,这个是51的外径,带这个桨理论不成问题的,你转子是整体车出来的这个有问题了,二个转子材料应当是导磁性好的,10号钢或者20号钢,不知道你这个用的什么,你现在启动不起来说明磁路有问题,电调难以检测出反电动势,究其原因就是转子钢圈的问题,再有一个这个定子有点像步进电机上的那种,呵呵,可能这个定子靴极不适合这种结构的电机的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目测你的转子做的有问题的,这个是51的外径,带这个桨理论不成问题的,你转子是整体车出来的这个有问题了, ...

这位仁兄真是高建啊,我也想在从做一个呢,磁极外面用钢件其他的地方用铝合金加工,估计效果能好点吧!

网友K(2014-01-09):
人才呀,这个都能自己做,我想做的成本远高于买成品,不过折腾就是玩航模的灵魂所在吧,顶一个·····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人才呀,这个都能自己做,我想做的成本远高于买成品,不过折腾就是玩航模的灵魂所在吧,顶一个·····

谢楼上的朋友,很多朋友都是乐在其中啊!!!

网友:
不明觉厉,顶顶更健康!

楼主:
顶顶肯定更健康!

网友:
9n6p

一般高kv才是9n6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