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疆NAZA LITE新机,起飞往后翻

楼主(2013-08-26):
飞越650的机架
朗宇3508电机
好盈铂金30A电调
FUTABA  FF9H遥控器
R149DP  PCM接收机
都是看着大疆官网视频正常安装,飞机在GPS模式下,起飞就往左后翻,而且电机启动后,总有一个电机油门要推好前才启动

网友A:
电机也要挨个校准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机也要挨个校准滴

电机怎么校准?

网友:
配色太诡异了。

网友:
1.遥控器的设定:油门通道EPA必须是100%,油门曲线必须是45度斜线(如果您不知道什么是油门曲线,搜下遥控器的帖子)
2.每一个电调都要单独连接接收机3通道进行油门行程校准
3.接收机接到主控上后,主控必须连接电脑,打开调参软件进行遥控器各通道校准。

以上顺序不能乱了!

网友:
电调说明书很祥细,可惜是英文,找翻译就清楚了

网友:
电机转向一个个检测,启动怠速下一个个看
浆转向一个个检测,启动怠速下一个个看
好盈电调一个个设置好油门行程,关闭电压保护
遥控器什么微调全部回中,油门、方向、升降、副翼4个杆什么混控都取消,NAZA设置好行程。
做好如上几点是不可能会出现你说的状况的

网友:
飞控坏了

网友:
1.电机转向是否都对
2.桨是否有装反的(包括正反桨和正反面)
3.电调油门行程是否一一校准过
4.通电后有没有预热(2-3分钟后在解锁起飞)
以上4条是起飞翻倒最常见的原因

网友:
我咋感觉你这是浆装错了呢??

网友:
先用手动模式微微起来一点试试,看看各个方向舵是否正确。别起太高,控制不住就收油。

网友:
预热久一点起飞试试、轻推油门感觉到会往后顷时,请马上收油门重新上电再试一次
关于电机起动问题?先做一次电调的油门校准(每个电调都要做)
如果还是无法解决可参考下图调整高一点试试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