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求助K8如何插线!!

楼主(2013-08-26):
我用的是14SG,接收机已经转换为模式2了,第8通道有S-BUS功能。
请问下我的S-BUS通讯线是不是插在RXC这个插口上?
电调BEC线是不是插在RXB这个插口?我的是120A凤凰电调,好像这电调只接收信号不供电吧

网友:
Sbus插RXB,电调插接受3

网友A:
路过问下 这是什么上面用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路过问下 这是什么上面用的?

无副翼用的三轴陀螺仪

网友B:
120A电调,起码600级别,你用垃圾K8,可笑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20A电调,起码600级别,你用垃圾K8,可笑啊

高压700E。带尾巴的V8不会用,被我插烧了。现在换个山寨的来用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高压700E。带尾巴的V8不会用,被我插烧了。现在换个山寨的来用

用K8飞700,请你不要拿任何人的生命开玩笑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K8飞700,请你不要拿任何人的生命开玩笑

恩。我会在离自己远且人少的地方飞的

网友:
MINI VBAR 二手也就800块,新的1200可以拿到,700买了还差这点钱?
我450、700全部是VBAR,好飞,好调

网友C:
K8天地飞系列接线
K8一头三尾的是这样接
谈橙色接4
红色接2
灰色就是黑色 接1
RXB 接6  RXC 接5
K8上1是升级
2是螺距
3是副翼
RD是尾舵机

网友:
学习过路.顶一下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K8天地飞系列接线
K8一头三尾的是这样接
谈橙色接4

这好像是普通的接线法,我只想让接收机和K8只通过一个S-BUS端口连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