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切糕433遇见华科尔D10

楼主(2013-08-26):
当切糕433遇见华科尔D10的时候,悲催的事情发生

网友A:
楼上缺德啊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上缺德啊……

沙发是要快点才能座的

网友:
有干扰啊,发射功率大了

网友B:
谁让你放那么近的

想起那个拍电视塔失控的了,好笑

网友:
切糕干扰一切2.4控,所以得离远些,转发模式下尽量把切糕的天线与2.4G接收离远一点。一般50CM都问题不大了

网友C:
你放天地飞2.4G都是这样  切糕干扰  以前不是有过他们的说明吗?

网友:
你放你家路由器旁边  也一样,家里路由器也连不上  你试试

网友:
路过。。。凑个热闹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放天地飞2.4G都是这样  切糕干扰  以前不是有过他们的说明吗?

手里有天地飞7,不管怎么放,没有任何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谁让你放那么近的

想起那个拍电视塔失控的了,好笑

我的意思就是,D10配合433用PPM方式连接的不要想了!用不了,只能转发!

网友:
切糕为什么会干扰2.4G控?切糕不是433的吗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我的意思就是,D10配合433用PPM方式连接的不要想了!用不了,只能转发!

用模拟口啊,模拟口有PPM输出的,自己改一条线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用模拟口啊,模拟口有PPM输出的,自己改一条线就可以了

汗啊!还没有明白,我的意思是,想用接口直连433的不要妄想了,不管你用什么接口,433都不能靠近D10遥控器就会干扰,只能用转发模式,难道你想让你的遥控器和433之间还有一根几十厘米的线连接着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汗啊!还没有明白,我的意思是,想用接口直连433的不要妄想了,不管你用什么接口,433都不能靠近D ...

可以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汗啊!还没有明白,我的意思是,想用接口直连433的不要妄想了,不管你用什么接口,433都不能靠近D ...

我的433和天线之间还有一条一米的线连着呢   把你的切糕433固定到三脚架或者地面站上面去吧

网友:
哥们我也是用切糕转发模式 华科尔D12S 离控很近都没事  但是舵机会抖舵

网友E:
弱弱的问一句,切糕是做什么用的?

网友(2013-09-25):
引用 网友E:
弱弱的问一句,切糕是做什么用的?

吃啊

网友:
好霸道啊,干扰干扰。。。

网友(2014-01-21):
老帖新学,路过拿分。

网友:
转发还离那么近,而且2.4G接收也要远离发射

网友:
PPM应是脉冲位置调制的意思,这种调制方式,频谱有高有低,散的特别宽。
我看过Devo 10的说明书,数据链路是扩频方式,对433 PPM受不了,说明433的PPM有频谱分量,将Devo10的接收信道推饱和了。
解决办法,得看看433 PPM的频谱,给433输出加个2.4G的带阻滤波器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的意思就是,D10配合433用PPM方式连接的不要想了!用不了,只能转发!

視頻正正是使用轉發模式
樓主你有試過 ppm 模式嗎? 教練插的一根線直接到切糕的ppm 針
我今天就用 devo 10 試了, 切糕如何靠近, 都沒有任何抖舵/干擾

在轉發模式下靠近控會產生干擾 <---這句話可以推斷出 "在ppm 模式" 下會同樣發生嗎?

不要再誤導別人了

我的理解是, 當devo10 接上教練插頭時,所發出的是ppm信號,已經再不是 2.4ghz 的高頻頭信號,
任你433 如何大功率, 一直都只有433mhz 存在

网友(2014-04-28):
d10改433要不要刷固件?

网友:
PPM线做2米长就OK了

网友:
哪有切糕,我要买来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