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都来看看吧

楼主(2013-08-26):
不废话看视频

悬停拍自己

手机拍四旋翼

高空悬停好像不怎么晃动了

高空悬停航模摄影

飞控感度

低空悬停手机拍的

网友A:
牛逼啊。!
当心狗狗给你遥控飞机,哈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牛逼啊。!
当心狗狗给你遥控飞机,哈哈

呵呵、所以狗靠近的时候我就赶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是NAZA

是啊、naza+GPS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啥 飞控

naza+gps飞控

网友B:
你的升级了吗?我一直是出厂设置没敢升级,前些日子可是有不少升级后炸机的

网友:
不升级也就够用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升级了吗?我一直是出厂设置没敢升级,前些日子可是有不少升级后炸机的

我从没想过升级、我的也炸过两次比较大的、小的就不计了

网友D:
楼主脚架怎么搞的,望指教一二。

网友E:
什么配置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脚架怎么搞的,望指教一二。

脚架是用普通高脚架的铝管每根切成一样长的、然后用热熔胶贴在机架上、就可以了

就是这种高脚架

这样固定

都放同一个角度就可以了
还有就是装的高度要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什么配置啊

naza+gps    4006 950KV电机 30A电调 F450机架乐迪六通 高仿APC1047桨
HD19云台+摄像头

网友:
F4006电机怎么样?楼主觉得?    应该是最便宜的盘式电机  没具体厂家 一直不敢下手  我现在轴用的是朗宇X2212  载重不行  也想换F4006电机但考虑很多 一直没下手

网友:
盘式电机好贵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