气垫船

楼主(2013-08-26):
控制一个气垫船最少需要几个通道呢?用于船体的材料可以有哪些呢?希望解答。

网友A:
我来看看、遥控器4通道吧、比如、1油门通道控制主电机、2通道控制气垫、3通道控制上下压力、4通道控制转向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通道最好是独立控制、不和主电机同油门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通道控制上下压力、就是说主电机螺旋桨后面的压力板、可以控制气垫船的头部上翘和下压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通道就不说了、你懂的
至于材料嘛、可以选择海绵垫、雨伞布、
建议你用70MM涵道X2做动力
气垫动力可以2个有刷电机配一个调速器用2通道的舵机来控制

不知道我的配置是否合你的口味、我自己就是这样做的

网友:
我感觉普通3通道枪控即可,一通道控制转向,二通道控制主电机,三通道控制函道电机(就是和气垫有关的那个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来看看、遥控器4通道吧、比如、1油门通道控制主电机、2通道控制气垫、3通道控制上下压力、4通道控制转向、 ...

多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多谢

气垫的动力可以用55MM的有刷涵道,最好是2个、配上一个这样的调速开关就可以
     可以用舵机来扭转这个调速开关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来看看、遥控器4通道吧、比如、1油门通道控制主电机、2通道控制气垫、3通道控制上下压力、4通道控制转向、 ...

有图吗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有图吗

有图、手工画的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图、手工画的、

发一份给我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有图、手工画的、

我也要图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我也要图

因为是手工画的、那张纸不见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因为是手工画的、那张纸不见了

来看看这个吧、我自己做的就是仿这一艘、http://player.ku6.com/refer/6qNi27Kay1xufg5upxhNyg..==.html?ptag=vsogou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来看看这个吧、我自己做的就是仿这一艘、?ptag=vsogou

厉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