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高人,买了几根2.4G3db天线,怎样才能断定是2.4G的。

楼主(2013-08-26):
都是2.4G 3db的。接口为内螺内针。

左边那根是原装的,折弯处很松,不好用了。

平常使用天线只能这样摆放吧。

这样不能用吧,担心金属把手会影响失控。

还没拉距测试检查,担心商店发错了频率,外表看不出区别。

网友A:
楼主用的什么高频头啊?

网友:
角度看你的手型,理论是头或尾指向自己,辐射对自己最小。我的是天线指向地45度。

网友:
天线径向 朝向 飞行器 方向

网友:
FS的这是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用的什么高频头啊?

飞梦二代吧,用几年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