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大六旋翼的电源插头

楼主(2013-08-26):
我想问问用飞越680或类似机架的朋友,用的电源插头是传统T插?还是XT60?xt90?xt150?电源线用的是18还是16awg?
电池是6s的

网友A:
电流没有多大其实,用T插+防打火就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流没有多大其实,用T插+防打火就行

某位坛友的分析:
所有东西都必需考虑到极限情况。电机设计满油门电流是15A,15x6=90A.你会说我悬停根本不会到90A. 但你考虑过当碰到某种意外情况多旋翼从上空急速下坠,你推油去顶住下坠是不是得加大油门,甚至满油门。 这时如果你的供电系统只能承限40A电流会出现什么情况? 然后你再去打听一下3.5MM的香蕉插最大能承载几A电流,最好是查工业标准资料。
对了,T810厂家宣称起飞重量只有5.5KG.我怎么算都做不到这么轻。 那个空机架加上电机电调延长线,下挂杆就是2.7KG. 一对电池就是1.7KG. 这是就是4.4KG了,还有脚架,一整套WMK,图传,OSD, 云台。随便算算就是6.5KG以上了。 6.5KG每个电机最少产生1.1KG拉力才能悬停, 电机官方资料1.1KG拉力电流为7A, 7X6=42A, 我不知你的T810 20A悬停电流怎么来的。

因为刚刚经历了一次坠机,有点担心这个,我的六旋翼配置是电池6s,4822-390

网友B:
XT60 偶用的是14AWG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XT60 偶用的是14AWG

什么电机?电源4s还是6s,,

网友C:
接插头很多人都不重视,但是有不少多旋翼炸机插头是很大的隐患。6旋翼电源最好是用XT-90或以上,就是说要用4.0的蕉插以上,蕉插要用莲花型的不要用腰鼓型。

PS:目前市场上的XT-60、XT-90、XT-150基本各厂家的仿货多,真正的原装货很少很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接插头很多人都不重视,但是有不少多旋翼炸机插头是很大的隐患。6旋翼电源最好是用XT-90或以上,就是说要用 ...

手头只有XT60,两个插头插座并联可以了吧

网友:
T插飞下来,冰凉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手头只有XT60,两个插头插座并联可以了吧

这个要看你XT60的质量,虽然说XT60理论持续电流是60A,但是我们也见过正品货能在600级电直上暴力3D都没有问题(仿品塑胶会化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