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5级甲醇机火头卷成一堆

楼主(2013-08-26):
15级甲醇发动机,磨合调试了三箱油了120的油箱。现在第四箱油时连续烧掉两个OS8号火头。在启动时取下点火器就熄火,取下火头发现里面的电热丝向火头内部卷曲一堆。有没有同学遇到过这个问题。

网友:
学习学习,来个正确答案

网友A:
贫油过热了兄弟,调下油针

网友B:
嗯,贫油超温,别太最求最大功率输出,伤缸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贫油过热了兄弟,调下油针

发动机都挂了 副油针开了1.8的样子 低速声音很正常,一到高速声音很尖 主油针开到4圈 声音都没有变化 。我想开那么大了应该没问题了 结果几分钟下来就报销了 连杆于曲轴连接处 断了! 难道化油器有缺陷,高速缺油 还是油有问题?搞不懂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嗯,贫油超温,别太最求最大功率输出,伤缸

副油针1.8圈 低速时 开关副油针 声音和转速有明显地变化。但高速时 主油针都到4圈了 没什么变化!

网友A:
就是贫油了,应该微调下副油针,这款化油器副油针动一点天差地别,试机的时候听到尖叫就停,加点主油或副油慢慢调整,还要看下油门舵机是不是跟遥控的行程没对好,发动机连杆我有,地址给我,送你,不过要自己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是贫油了,应该微调下副油针,这款化油器副油针动一点天差地别,试机的时候听到尖叫就停,加点主油或副油 ...

老狼 太感谢了!    舵机行程按照说明书设置的! 油门70%  螺距10度!  这样看来还要开点 副油针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副油针1.8圈 低速时 开关副油针 声音和转速有明显地变化。但高速时 主油针都到4圈了 没什么变化!

这是??一般主油针6圈就掉出来了,自己机机的经验,本人只玩了2年的18级和15级甲醇发动机。稳定怠速输出。主油针3~3.5,副油针2~2.3,这是富油下的稳定输出,但剧烈的油门变化会淹缸,且非常耗油。一般玩我都用第一种。贫油大功率输出主2.5~3, 副1.8~2,剧烈的油门变化易拉缸,且缸的磨损很严重。天太冷或天太热易熄火。玩的时间长了也易熄火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发动机都挂了 副油针开了1.8的样子 低速声音很正常,一到高速声音很尖 主油针开到4圈 声音都没有变化 。我 ...

副油针开小了,我刚玩车是也一样,怠速和跑低速很正常,一跑高速就特别尖锐。然后扫齿。钢尺我都扫坏2个。

网友(2014-08-18):
我每天看贴无数,
基本上不回贴。
后来发现这样很傻,
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,

顺便挣点

网友(2014-12-07):
富油调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