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6充电器的请教

楼主(2013-08-26):
B6正品
充电器
。用了快一年了。现在充电
电池
没充满就报警了,一般就是4.15左右。在接着充充电时间也会充的很长。总是充不满。

网友A:
多半是电池不行了,你也可以进校正模式去调节电压

网友B:
B6的设置你是不是碰了,B6有个保险设置充电到一定时间就会报警

网友C:
默认2小时报警

网友D:
我把默认充电限制时间调到6小时。并且LZ这个情况有点像电池问题和B6设置问题,不应该是质量问题吧。。

网友E:
楼主恐怕需要调时间上线和电量上线吧。最后那一段确实会很慢的,电流会很小。